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樂金 LG 37LK450 二次再修終於完成

楼主(2016-06-28):
上次換了Q203 IC FDD5614P 電源板已修好,可是主機板有短路的狀況,在接著修下去了。

型號(銘牌):

更換前

更換後,電源板修了還是不開機

先斷開主機板測量電壓都是正常的,5V  12V  20V 都有。只有主機板有問題了。

查到主機板上24V與接地短路了,這下了可有得查了。又不能上電查。只能把零件一個一個拆下來量了。

主板電源輸入口線路圖

一個一個拆下量,可真是煩呢!

主板背面,這區拆下測量(POWER_DET),還是短路。

聲音IC這一區也是有+24V輸入(線路圖)

拆到了這一顆,找到了。(10uf 35v) 就是這一顆通了~真是不容昜,換了它

測試後沒問題了~完工。

网友:
恭喜完工

网友:
好功力 太專業了

网友:
真是專業連電路圖都有!

网友:
辛苦了~又發了一次文

网友:
真是太厲害呢了 一個個拆下來量

网友:
超讚的喔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