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響擴大器開機異音

楼主(2016-06-29):
各位大大
             小弟因為主機開關開著.然後直接開插座電源.之後就電源異音!
             有附上圖.想請教各位大大可能是那部分出問題.小弟又是新手還請大大們多多指導!!

网友A:
5聲道AMP 您說"電源異音"是指5個喇叭有異音,還是機械異音呢?
如果是前喇叭異音,圖中右下角上方整流電源有問題。
如果是後和中喇叭異音,圖中右下角下方整流電源有問題。
濾波電容漏電/老化問題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聲道AMP 您說"電源異音"是指5個喇叭有異音,還是機械異音呢?
如果是前喇叭異音,圖中右下角上方整流電源有 ...

樓上大大你好
                   我有連接電視只要一開電源五個喇叭都是電流聲.隱約還可以聽到電視的聲音??
                   我應該從那個地方下手  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大大你好
                   我有連接電視只要一開電源五個喇叭都是電流聲.隱約還可以聽到電視的聲 ...

1.拔開TV線,2.音量最大3.與音量最小,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大大你好
                   我有連接電視只要一開電源五個喇叭都是電流聲.隱約還可以聽到電視的聲 ...

文:唐凌 / Web整理:Eric Chu

流聲 串音 ! ?

音響技術         老音響資料庫/蘇桑部落格 http://subig1957.pixnet.net/blog

网友:
1.如4樓所說 : 把輸入信號線全部拔掉,音量轉最小及最大,看是否有交流聲。

2.如果沒有交流聲,或是很小的交流聲(靠近喇叭): 可能信號線有問題,或是電視輸出插孔有問題。

3.如拔掉有交流聲 : 如是新品 :設計不良。如最近才出問題,拆開拍照片,再來分析。這種問題很簡單,有點音響底子一下就可處理。

你應該還有連接1台前級吧,這台只是後級,我覺得是前級出問題。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大大的指導,小弟剛入電子門,小弟會努力學,還請大大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音響系統的哈姆聲(交流聲)與接地關係 - 接地真的很重要

文:唐凌 / Web整理:Eric Chu

   唐凌  音響技術         老音響資料庫/蘇桑部落格 http://subig1957.pixnet.net/blog/category/548464/6
目前分類:老音響資料庫之論述篇 (470)之6
接地 迴路感應 隔離 交流聲 上.pdf (366.08 KB, 下載次數: 59)
接地 迴路感應 隔離 交流聲 下.pdf (218.9 KB, 下載次數: 39)
接地 感應 隔離 與交流聲的補述 一.pdf (359.61 KB, 下載次數: 42)
接地 感應 隔離 與交流聲的補述 二.pdf (349.05 KB, 下載次數: 42)
接地 感應 隔離 與交流聲的補述 三.pdf (400.13 KB, 下載次數: 44)

网友:
如果你接的電視是傳統電視,有可能因為AV端子座久未使用,外圍卡灰塵及生鏽造成接觸不良.

這樣子就無法有真正接地的迴路,如此一來交流聲,串音等現象也就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