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降壓的消秏電流計算

楼主(2016-06-29):
各位大大,我第一次發表,如有錯誤的地方,敬請指教。
我看了論壇上電容降壓電路的介紹。自已做了一個用十四個5730 led的電容降壓電路。
電路圖如下:

電路上都沒有問題,我用三用電表量過,輸出到LED的電流是90MA,亮度還真的很亮。
不過,我用勾表量測交流電的消秏電流時,看到是消秏了9W的電,就覺的很奇怪了。
不是說   電容沒有消耗實際功率,所以整個電路的效率完全由負載端電路本身的效率決定。
所以說以十四個LED來說,是3 X 14 = 42 V    然後,42V X 90 MA  的電流消秏應該是才接近4 W而以嗎?
我一開始還以為是勾表有間題,拿去測其他的電器,出來的數值是正常,再拿回來測電流,還是消秏9W
我是那裏算錯呢?還是我的電路有問題呀?

网友:
能量會被消耗   在交流電系統中   能量還會流動

也就是PF  功率因數

再來測量儀器量到的是不是為真實  也是有問題的      TRMS 真有效值

网友:
勾表示真的可以量到電流,但只能據此推算VA,無法算出實功(W),因為功率因素掌握不到。

電感與電容在交流迴路中不能以電阻概念視之,電感、電容在交流迴路吸收的功率是有借有還的,量到的電流不是全部被消耗掉,建議用功率計來測量才準確。

网友A:
你使用了過大的3.3uF的電容量,估計LED上的電流可能已達200mA,你可直接測試4.7R上的壓降,在反推通過LED的電流量.

网友B:
利用軟體仿真一下,疑慮就有解了!橋式整流之後的 10μF 濾波效果實在不佳,流經 LED 串的電流成了 120Hz、190好幾mA(峰值)的脈動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用軟體仿真一下,疑慮就有解了!橋式整流之後的 10μF 濾波效果實在不佳,流經 LED 串的電流成了 120Hz、 ...

是10μF太小的意思嗎??

另外,這樣子轉換效率到幾十%可以算出來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用軟體仿真一下,疑慮就有解了!橋式整流之後的 10μF 濾波效果實在不佳,流經 LED 串的電流成了 120Hz、 ...

這套是什麼軟體???我也想玩玩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套是什麼軟體???我也想玩玩看。

我目前的版本:TINA-TI Version9.3.50.40 (2012年3月下載),可能有較新的版本發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0μF太小的意思嗎??

另外,這樣子轉換效率到幾十%可以算出來嗎?? ...

1). 數值大小的取捨是設計者的抉擇。
2). 不會算!也不知有啥標準可依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的版本:TINA-TI Version9.3.50.40 (2012年3月下載),可能有較新的版本發行。 ...

改進好像不多。。。。。

你可以幫大家下載嗎???
雖然是免費的,但要申請帳號,好煩哦!!!

http://www.ti.com/tool/tina-ti

网友:
還有中文版的 但是不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軟體仿真一下,疑慮就有解了!橋式整流之後的 10μF 濾波效果實在不佳,流經 LED 串的電流成了 120Hz、 ...

那個我看不太懂圖示的, 10μF 濾波效果不好,那加大uf值,應該就可以比較好了吧。圖示的就會比較平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了過大的3.3uF的電容量,估計LED上的電流可能已達200mA,你可直接測試4.7R上的壓降,在反推通過LED的電 ...

那個90ma,我是直接在led的最後面接三用電表看的直流電流。這樣出來的數值不準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90ma,我是直接在led的最後面接三用電表看的直流電流。這樣出來的數值不準哦。 ...

您電流表測得的數值應該是純直流部份再加上交流成份的平均值,如下圖拿紅色區塊去填補箭頭所指的區塊,差不多 9xmA 上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個我看不太懂圖示的, 10μF 濾波效果不好,那加大uf值,應該就可以比較好了吧。圖示的就會比較平坦嗎 ...

再補充兩張圖:

C2=100uF

C2=22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補充兩張圖:

C2=100uF

這樣有點看的懂了,就是c2用的太小容量的話,峰值就會很高,c2加大的話,峰值就是降低到平圴值,是這樣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有點看的懂了,就是c2用的太小容量的話,峰值就會很高,c2加大的話,峰值就是降低到平圴值,是這樣說 ...

你要出運了,那個駕著飛船在空中到處逛的飛船老師,竟然為你出手做模擬...

网友:
容降電容用耐壓400v卡耐用。

网友D:
提供個人看法:
1.電流流入LED側為90mA約等於Im,忽略濾波電容(10u)分流,串聯電流一條路,從110V流出63.64mA(Irms),S=VI=110*0.06364=7VA,好像差不多(我在湊答案)
2.濾波電容可以大一點,近似方程式Vpp/Vo=1%=1/fRC,去推算,大概可得C=1785.71uf,(電容濾波後的電壓=Vo+Vpp,意指小交流電壓Vpp只佔直流Vo的1%)。
3.實際LED的電壓降跟相關量測位置,可參考飛船老師的,擺放位置。
如有錯誤請各位高手指點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個人看法:
1.電流流入LED側為90mA約等於Im,忽略濾波電容(10u)分流,串聯電流一條路,從110V流出63.64 ...

請問一下,那個v0 和 vpp 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補充兩張圖:

C2=100uF

請問這個軟體有教學嗎?有下載,畫好電路圖,但找不到怎麼模擬波形出來。

网友:
Vo和Vpp是推倒公式時,刻意放在一起的,作為一個比例值。
Vo約等於濾波電容兩端的平均電壓Vav(C要夠大);C太小時,實際為Vav=Vm-Vpp/2。
Vpp會隨著C值得大小改變,當然R與f也會有影響(公式的表示式可以看出)。
PS.飛船老師第一個模擬圖中(AM1)的藍色線為Vav,在藍色上下的連波電壓就是Vpp。
f在此電路為120Hz<---全波整流
R是Vav/Iav,在你的電路中約為42/0.09(電壓與電流值要實際量測才知道)。
C的影響,請參閱飛船老師的模擬圖。
所以,f與R已為定值,目前只能透過C來讓Vpp變小;依上面的計算值,是佔1%的結果。
只要有適合的C,要得0.5%也行。

補充內容 (2016-7-8 04:41 AM):
PS.飛船老師第一個模擬圖中(AM1)的藍色線為Vav,在藍色上下的連波電壓就是Vpp。
Vav-->Iav    Vpp-Ipp這樣才對...那個是電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