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壓35V 使用電阻降壓到23~26V 電阻值計算

楼主(2016-06-30):
想請教論壇的前輩與先進,那位先進前輩懂得電阻降壓計算?

是這樣的,小弟正在製作一組LM1875小功放,本身有帶前級OP電路,以及DC SERVO電路。

原設計是雙18V進入經過4700uf兩顆濾波後電壓分兩路走,一路給LM1875啟動,另一路給OP以及DC SERVO啟動。

給OP這一路有經過兩顆330歐姆0.5瓦電阻降壓,再給7815 7915穩壓輸出約15V。

現在小弟提高輸入電壓到雙25V,整流後電壓會升高1.4倍約35V,給LM1875電壓35V不變。

根據LM1875 PDF資料,LM1875可耐壓達60V,35V進入還在安全值內,只需加大散熱器即可。

現在最主要問題來了! 在於給OP以及DC SERVO小弟要使用雙20V輸入(使用OP是 BB2604 x 2)。

除了更換三端穩壓器7815 7915改為7820 7920,那兩顆330歐姆應該要提歐姆值,這部份小弟不懂得如何計算?

若直接用跳線接通到7820 7920輸入端,長期下來勢必對三端穩壓器造成壽命減短問題甚至燒毀。

所以想請前輩先進誰懂得計算電壓與電阻值的換算?

小弟需要從35V通過電阻降壓到23~26V,這樣對三端穩壓器的負擔較小。

感謝各位先進前輩指導!

35V

35V

网友A:
你整流不要用全波,改用橋式,電壓就不會這麼高
從35V通過電阻降壓到23~26V用電阻不是好方法,電阻端會很燙
另一替代電阻就是增加DC/DC OUT只要調到三端穩壓器IN+3V

网友:
25V-15V=10V
10V/ 330=A

35V-20V=15V
15V/A=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整流不要用全波,改用橋式,電壓就不會這麼高
從35V通過電阻降壓到23~26V用電阻不是好方法,電阻端會很燙
另 ...

DC/DC OUT 應該是您說的降壓模組。

不過降壓模組沒有負電壓模組,我找過,全部都是單電源正電壓模組。

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25V-15V=10V
10V/330=0.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

取303數值。

35V-20V=15V
15V/303=0.04950495049504950495049504950495

電阻值應該取500歐姆,0.5~2瓦電阻。

請問kuo0202大哥,以上換算是否正確??

感謝您的指導!

网友B:
YES
15V X  0.031=瓦(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15V X  0.031=瓦(電阻)

很感謝kuo0202大哥指導!

网友:
看你在1#敘述&4#的認知
說實在的
你來對地方了
期待下一位OM為你說清楚講明白

网友:
你要不要把你的電源電路用方塊圖畫一畫,再標示一下,讓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圖面,以避免文字敘述,一人想一種,到時候兜不起來.

若是你有原來的完整電路圖,提供出來那是最好, op amp吃多少電流,主放大器吃多少電流,你的變壓器提供多少電流?

网友C:
首先  你根本不能用電阻降壓   你的負載是放大器  是個電源會變動的負載  電阻降壓 兩端壓降跟流經電流有關  如果今天這個放大器現在空載  可能只有數百uA   但是如果是在輸出中  最高瞬態可以來到15mA以上
我很不贊同在穩壓器前面加電阻   可能這會讓穩壓器輸出表現變差

電壓降壓的部分就使用可調穩壓器吧  比如LM317 LT1084 LM338

那在來  為什麼要升到35V呢  是因為換顆變壓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  你根本不能用電阻降壓   你的負載是放大器  是個電源會變動的負載  電阻降壓 兩端壓降跟流經電流有關 ...

>首先  你根本不能用電阻降壓   你的負載是放大器  是個電源會變動的負載  電阻降壓 兩端壓降跟流經電流有關

可以的,他是要給Op amp用,op amp是輕載,一般來說是沒有問題,問題是要多少的阻值才是恰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V-15V=10V
10V/330=0.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

數值需修正為:
25V-15V=10V
10V/330=0.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

30.3數值。

35V-20V=15V
15V/30.3=0.4950495049504950495049504950495

网友D:
至於變壓器的AC電壓究竟要選用較高或較低偏壓給LM1875較合適?其抉擇條件?

网友E:
找兩顆 10V,1W Zener Diode 取代電阻來降壓吧!1W 若不放心就改 2W~3W,還是覺得不妥就用 5~6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兩顆 10V,1W Zener Diode 取代電阻來降壓吧!1W 若不放心就改 2W~3W,還是覺得不妥就用 5~6W…  ...

稽納二極體也是辦法! 小弟需要爬文研究一下。

感謝skyboat0520前輩指導!

网友F:
BB2604 會比 NE5532 聲音來的好嗎?如果可能會改回用 NE5532 就不要提高電壓到 +-20V,因為 5532 只有耐壓 22V。
BB2604 共有幾顆?如果只有兩顆那耗電量只有 10mA x 2 ,穩壓 IC 前不需要壓降電阻直接供電就好,因為穩壓 IC 消耗功率為 (35-15)V x 20mA= 0.4W,有加散熱片即可。
音響放大電路的電源供應回路還是不要加太多的限流元件例如壓降電阻,會影響到其反應速度也就是迴轉率。
這是前後級在一起的板子又是同一供電回路,如果沒有穩壓元件還是得要有退交連電阻(類似壓降電阻),才不會因為 LM1875 造成的電源的波動而去影響前級 OPA 的動作,但此板已經有前級穩壓所以也不須退交連 RC 了。

7820 會好買嗎?7815 外加兩顆電阻也能變成 20V,嚴格講以發燒友的標準 78 系列的表現還不如一顆大功率 Zener,但至少電源回路上頭的電容器要講究一些,圖片上哪兩顆 C10 C11 不應該用這種電容可以考慮用聚丙烯這種塑料電容。
鉭電容與 78 系列也是絕配也很推薦,都能有效降低電源內阻與雜訊。電容的種類很多知道如何搭配使用音響就會有不同的聲音與表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於變壓器的AC電壓究竟要選用較高或較低偏壓給LM1875較合適?其抉擇條件?

版大,至於會選擇較高電壓,主要兩顆OP(BB2604)在20V運作下才能完全發揮其威力。

若使用一般15V以下電源,2604與4558的OP,在效能沒有太大差別,2604是能耐壓到24V的OP。

LM1875給予較高電壓並沒有適合不適合的問題,完全基於要發揮2604在20V的威力。

LM1875在國家半導體的Datasheet資料中,電壓的承受力能達60V:

http://www.paia.com/KRUKits/K50/LM1875_datasheet.pdf

一般我們只給予18V進入,整流升壓後在25V運作,應該是基於安全值考量吧。(我個人認為)

若是採高電壓啟動LM1875,在小弟網路爬文過的例子都是需加大散熱器因應,避免高溫影響穩定性或是燒毀!

很感謝版大指教與指導!

网友D:
1.文中"至於會選擇較高電壓,主要兩顆OP(BB2604)在20V運作下才能完全發揮其威力"?請問是指何種威力或特性?
2.一般LM1875的主電路已另有放大功能,亦即OPA的輸出到不了太高輸出電壓,所以上述問題亦無法成立.
3.至於電源偏壓高低問題,主要是需取決與負載阻抗的關係,若是驅動重負載,則電壓需取較低者,反之可取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  你根本不能用電阻降壓   你的負載是放大器  是個電源會變動的負載  電阻降壓 兩端壓降跟流經電流有關 ...

版大與變壓器無關,是跟OP有關。

小弟要更換OP為2604(BB公司),在電壓20V啟動發揮其威力。

不能用電阻降壓,這點小弟有注意到!若要變更使用317 337 1084等,就得另找電路用方式銜接上去,這是最後手段。

感謝版大指導!

楼主:
上面是線路原圖,來源是喬治查爾斯電子DIY網站。

點擊圖片會放大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文中"至於會選擇較高電壓,主要兩顆OP(BB2604)在20V運作下才能完全發揮其威力"?請問是指何種威力或特性?
2 ...

小弟是參照一篇OPA2604網路文章測試看看:
http://blog.xuite.net/auster.lai ... B%E5%A3%93%EF%BC%81

小弟在20樓已經附上電路圖。

感謝版大指導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BB2604 會比 NE5532 聲音來的好嗎?如果可能會改回用 NE5532 就不要提高電壓到 +-20V,因為 5532 只有耐壓  ...

多謝前輩指導!

小弟著手更換C10 C11電容。

聚丙烯電容小弟有原本也想使用,考慮作者是使用積層電容,所以先試試看效果如何。

鉭電容一般買到是有正負極性的,前輩是指鉭質電解電容嗎?

OPA2604小弟使用兩顆。

穩壓IC不降壓直接供電小弟有想過,但就算加裝散熱器讓7820 7920要砍掉15V電壓,怕穩壓IC壽命減短。

7820 7920小弟透過淘寶在大陸購得,目前在運送路上,台灣買不到7820 7920穩壓IC。

稽納二極體運用小弟還不熟需得多爬文了解

很感謝前輩不斷指導賜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兩顆 10V,1W Zener Diode 取代電阻來降壓吧!1W 若不放心就改 2W~3W,還是覺得不妥就用 5~6W…  ...

飛船老師終於駕著飛船降臨人間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BB2604 會比 NE5532 聲音來的好嗎?如果可能會改回用 NE5532 就不要提高電壓到 +-20V,因為 5532 只有耐壓  ...

你越說越遠,他的頭會炸掉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參照一篇OPA2604網路文章測試看看:
http://blog.xuite.net/auster.lai/twblog/123090549-OPA2604% ...

常常在音響電路中,有些線路會將OPA的偏壓加到接近極限,那時就常常在想,那不是百害而無一利?原來還有你說的那種優點,真是讓我受益良多,不過還是要找些時間向原作者學習,動手實作並測試其中聲音的差異性,感謝.就我所知,在大信號的交流特性中,其中較重要的參考參數就屬Slew rate的差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

小弟著手更換C10 C11電容。

Zener和Diode的等效電路與LED的保護。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zener

网友G:
其實樓主多慮了,OP amp才幾ma,根本不用擔心穩壓IC過熱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樓主多慮了,OP amp才幾ma,根本不用擔心穩壓IC過熱的問題

感謝前輩指導!

使用跳線直接通電到穩壓IC,小弟會測試看看。

网友:
我稱不上什麼前輩啦,只是同好。既然這邊的電壓很寬鬆,我反而建議你乾脆加上capacitance multiplier,可以增加不少PSRR,尤其是高頻。負電源端就用BC557C即可。

网友:
lm1875無法承受住
直流雙35v輸入,會燒掉的
建議降回交流雙18V

一味的提高電壓,對輸出功率提升是沒效的
畢竟LM1875最大輸出電流有限

DATA上面寫的60V是指(+VCC)加(-VCC)

网友E:
玩 LM1875 +DC-servo 可參考 Composite Audio Power Amplifiers(LM1875複合功放).pdf
此文刊載於 Electronics Now, November 1992 雜誌,有實料的 "老東西" 比不知哪兒學來的 "老套" 好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 LM1875 +DC-servo 可參考 Composite Audio Power Amplifiers(LM1875複合功放).pdf
此文刊載於 Electron ...

感謝skyboat0520大哥提供資料! 小弟如獲至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值需修正為:
25V-15V=10V
10V/330=0.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

感謝版大指導!

這樣看來應該還是500歐姆範圍內,小弟沒見過有495歐姆值的電阻。

网友C:
如果還想要更好  那就應該放棄使用現成運算放大器

使用分立元件組成的A類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還想要更好  那就應該放棄使用現成運算放大器

使用分立元件組成的A類放大器    ...

感謝版大指導!

分立元件功放,小弟有在籌畫中,集成功放製作算是一種練習起步,除了1875 另做過LM3886.TDA7293.TDA7294。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大指導!

分立元件功放,小弟有在籌畫中,集成功放製作算是一種練習起步,除了1875 另做過LM3886.TDA7 ...

基本上經典功放,樓主都做過了
也該挑戰分立組件
如MOS/BJT等
學習如何調整靜態電流/中點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