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321viln 畫面異常

楼主(2016-06-30):
這是面板壞?

我想用公板測 但是它的屏口是平插式的 一般公板屏線是卡插式的

是否要買轉接線來試試看了?

网友:
不用試了,面板GG

网友A:
使用公板測測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公板測測看吧

了解 買主機板試了

网友:
你好,我的情況跟你一樣,請問更換主機板可以解決問題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