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關於HC-05藍芽模組

楼主(2016-06-30):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
Arduino的HC-05藍芽模組 設為主MASTER模式時 可不可以自動搜尋從SLAVE設備
還是非得要進入AT模式 把從SLAVE模式的位址打進去才可以呢?
請各位前輩指導
過幾天會購入HC-05 到時再拍圖片補上

以上 感恩不盡

网友:
" ...購入HC-05 到時再拍圖片補上... "

到時就發到技術版面吧...

网友:
要自己去讀datesheet  這問題不是怎麼的通用  每系列IC都不一樣

楼主:
先補圖
還在學習怎樣使用

网友:
这模组在用,资料等有空发上来。网络上应该也有。记得改变模组配置,需要接电脑进AT状态对其进行修改的(采用RS232 的T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