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MART 儀錶故障請教

楼主(2016-06-30):
話說之前幫人維修液晶螢幕,然後那位客戶又介紹他朋友來給我修螢幕...
阿這位朋友就認為說... 會維修液晶螢幕... 就會修液晶電視... 然後也會修車用電子儀錶...
已經擺明說我不會修車用電子設備... 對方還是硬要嘟過來...
哀... 就這樣拿到一個從 面路( 賓士 ) 的 私馬特( SMART ) 上拆下來的一個儀錶~
看來像是渦輪壓力錶~
背面~
又查到這顆零件有短路狀況~
上面只有印 ST MP C323
只知道是 ST 公司製造的~
網路用關鍵字也找不到資料~
想請問各位先進~
這顆是什麼編號的零件?

网友A:
ST M6T27CA Bidirectional 27V TVS Diode

Datasheet: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00072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M6T27CA Bidirectional 27V TVS Diode

Datasheet:

感謝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 M6T27CA Bidirectional 27V TVS Diode

Datasheet:

有神...膜拜...Orz

怎麼查d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神...膜拜...Orz

怎麼查der?

品牌確定為 ST
文字標示為 MP
尺寸大小與週遭對比推估為 SMB
沒有方向指標推測為 雙向TVS 或 FUSE 或 其它
綜合以上請求孤狗大神協助......

從大神給的幾個可能中找尋, 再將其可能答案以大神圖片來比對確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品牌確定為 ST
文字標示為 MP
尺寸大小與週遭對比推估為 SMB

那麼...27V...   的推論根據捏?

若是讓我推論
  汽車使用條件 電壓最高14.4V    將其加上 50%緩衝餘裕   取 2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麼...27V...   的推論根據捏?

若是讓我推論

27V的根據是Datasheet中標示的, MP是27V的代碼

還真的沒去想計者為什麼要選27V, 受教了

网友C:
吼吼~~~有短路要不要先焊開,弄成斷路來試?

希望附件資料對你找到替代品來使用有幫助~~~

app notes.pdf

432.87 KB, 下載次數: 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吼吼~~~有短路要不要先焊開,弄成斷路來試?

希望附件資料對你找到替代品來使用有幫助~~~ ...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物品早已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