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7G100 有圖無聲音

楼主(2016-06-30):
這台全部輸入都是有圖像無聲音...耳機孔也無聲

查功放R2A15112 OUT(pin1.2.35.36--> 17.6V), IN(pin12.25--> 2.4v) ,STBY(pin10 -->4.3v),mute(pin27-->5.2v) ,vss 24v
電壓都正常...?不知哪裡還有疏漏掉的??

懷疑會不會是那2顆儲存器在作怪呢? ATMLH948  ATMLH951 ,估狗找不到資料? 可以用24c的代嗎? 容量是多大的?

感謝指點!

网友A:
m大.台南的有影無聲不一定是電視壞.很多時候都是第四台機上盒傳輸不完全問題.

每天都會碰到客人拿來.結果測試電視都是好的.打電話給第四台.請他們重新更新資料.再重開關機即正常.

ATMLH948 951就是24C系列存儲器.這一行不是芯片型號.而是芯片生產廠家代號.真正的芯片型號(容量)在第二行.第三行是芯片生產批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大.台南的有影無聲不一定是電視壞.很多時候都是第四台機上盒傳輸不完全問題.

每天都會碰到客人拿來.結果 ...

不要你說在台南  只要全省有裝數位有線機上盒 都是這樣 都有有影無聲或是無信號等等問題出現  擱下你算還好 我這邊鄉下人客都得去到府服務 每當遇到這個服務 是邊服務邊"干橋"  白做工一堆  媽的 錢有線電視公司在收  服務私人在做  還有天理嗎  跟公司反應 說你叫客戶打客服電話 問題是客戶叫維修時 常說不清楚 到府才知是機上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大.台南的有影無聲不一定是電視壞.很多時候都是第四台機上盒傳輸不完全問題.

每天都會碰到客人拿來.結果 ...

謝謝昆哥指點,確定機上盒是ok的,不知中華電信的MOD會不會好一點,不過家裡的MOD機上盒就壞過3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你說在台南  只要全省有裝數位有線機上盒 都是這樣 都有有影無聲或是無信號等等問題出現  擱下你算還 ...

電視不能看的時候,人客第一時間一定懷疑自己家的電視壞掉了,很少去想到是每月付費的機上盒第四台再衝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你說在台南  只要全省有裝數位有線機上盒 都是這樣 都有有影無聲或是無信號等等問題出現  擱下你算還 ...

台南因為已全面數位化很久了.所以案例非常之多.

我只要聽到有影無聲就會請他們自送.或打電話給第四台.避免白跑一趟.

這造成原因都是機上盒關機造成傳輸資料不完全.有些人怕浪費電.關電視都會順便關機上盒.殊不知第四台都是利用半夜時分傳輸更新資料.您把它關了.他們就無法遠端遙控更新了.

想不到全省都有這困擾.

网友:
哈~~我家盒子送的(推廣)很久沒用被人家給鎖住了

网友C:
先檢查功放是否有正常輸出吧
用手指觸摸pin12.25,看書出端是否有聲音
如果有聲音,在往前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檢查功放是否有正常輸出吧
用手指觸摸pin12.25,看書出端是否有聲音
如果有聲音,在往前查看看  ...

有碰觸12、25pin,但喇叭無噪音,是功放ic掛了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碰觸12、25pin,但喇叭無噪音,是功放ic掛了嗎?

小弟查不到這顆IC的資料
無法確定PIN10(STBY)與PIN27(MUTE)
這兩支腳,正常工作電壓需多少

一般應該都是0V(邏輯0),為正常工作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查不到這顆IC的資料
無法確定PIN10(STBY)與PIN27(MUTE)
這兩支腳,正常工作電壓需多少

網路上只找到腳位定義,mute pin,按遙控靜音會由5.2v降為0

网友D:
1.確認喇叭是好的
2用DVD測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網路上只找到腳位定義,mute pin,按遙控靜音會由5.2v降為0

樓主有無示波器?
如果有
隨便給電是送一訊號
然後量測輸入端是否有訊號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確認喇叭是好的
2用DVD測試看.

喇叭沒問題的,訊源也交叉比對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有無示波器?
如果有
隨便給電是送一訊號

找到一塊低解的一樣主板,Flash換過去先暫時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