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L-32LS500D電視無待機電源(燒保險絲)

楼主(2016-07-01):
這是TL-32LS500D,拆開後發現保險絲燒懷(心想肯定大事不妙),於是先把一個變壓器、MOSFET與背後的一個電晶體拆掉
再上新的保險絲(F4A 250V),一樣燒。後來又把橋式整流器拆下來量,沒有短路現象,所有電容沒有炸開的痕跡,實在找不到
原因,所以上來請問各位先進我該朝哪個方向找呢?
另外,板子上標示SG開頭的(於交連電感旁的元件)想請問那是什麼元件呢?不像是二極體,但用電錶量二邊都會通
標示NR的NR9901、NR9902也是一樣,二邊都會通,在猜是不是跟SG或NR有關??

拆除變壓器

拆除變壓器

拆除MOSFET

拆除MOSFET

背面

背面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剛拆機先來一張

剛拆機先來一張

謝謝大家

网友A:
老大說沒有待機電壓~~修一次側

你從源頭開始抓嘛~~然後往後端走

网友B:
有一次我量橋式也沒短路~
但是只要焊上橋式就燒保險絲~
是我把穚式之後的線路都斷掉才確定~

网友C:
給你一個圖紙。
http://www.go-gddq.com/upload/2013-05/13050912522288.pdf
查一下第41頁。可以順便查一下元件的內容。

网友:
橋式整流線路之後的二極體/場效管/電源管理ic都有測量過嗎?

网友D:
這個狀況也是:

不過還是燒了保險…
這情況,在下都猜測僅燒了橋式內的一顆二極體
所以~量測起來雖然沒短路,不過阻值有點差異…?
差異多少才是不正常,這個就不得而知…
換掉橋式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給你一個圖紙。
http://www.go-gddq.com/upload/2013-05/13050912522288.pdf
查一下第41頁。可以順便查一下 ...

有你們真好!有那麼多資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說沒有待機電壓~~修一次側

你從源頭開始抓嘛~~然後往後端走

有的,後面的元件都有量(除了0204電阻沒有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我量橋式也沒短路~
但是只要焊上橋式就燒保險絲~
是我把穚式之後的線路都斷掉才確定~

橋式我現在拔掉了,我會去買保險絲回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你一個圖紙。

查一下第41頁。可以順便查一下 ...

w ww.go-gddq.com/upload/2013-02/13022720035817.pdf
我是有找到這個比較清楚(有發表在維修手冊),不過新手好像不能PO網址,所以我小小改了一下

我有讀狼大的文章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b 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其中:金氧變阻器(MOV):
變阻器跨接於保險絲後端的火線與地線間,其動作原理為當其兩端電壓差低於其額定電壓值時,本體呈現高阻抗;當電壓差超出其額定值,本體電阻會急速下降,L-N間呈現近似短路狀態,前端的保險絲因短路而升高的電流將會使其熔斷,以保護後端電路

於是猜想,會不會是因為輸出電壓過大(PWM IC問題)導致的,但我還沒想到要怎麼確認是不是這個問題點

网友:
原來橋式也會壞的,學到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狀況也是:

Atun大:
   我試過把橋式換掉也一樣(不過橋式拔掉時上電,保險絲沒燒,所以確認是在橋式之後的電路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