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關冷凍除霜繼電器接線

楼主(2016-07-01):
請教各位大大,下圖冷凍除霜繼電器該如何接線?

楼主:
各位先進好

小弟這顆除霜繼電器是用在營業用的金格蛋糕展示櫃上,因為廠商來看說除霜繼電器燒掉要改成數位的,報價要價5000以上,加上之前廠商線路改的很亂,因此小弟只想恢復原狀,謝謝各位提供作法,以下是小弟的接線圖提供給大家日後參考,抱歉,手繪線路有點粗糙請見諒

忘記標示各零組件,這裡說明一下,此台蛋糕櫃的除霜方式是一送電即開啟冷凝器風扇,同時也是靠此風扇在做除霜的

8-5→正常運轉下,壓縮機啟動
8-6→當進入除霜模式時,接點會從接點5跳至6,此時只有風扇運轉

上→除霜繼電器
中→溫控開關
下→電磁接觸器(士林電機S-P12)

网友:
最快的方式就是找兩顆燈泡   接上去 就知道那個是除霜  那個是壓縮機了

网友A:
簡易測試
2 7送電 電表歐姆檔量一下(確認冷凍燈是亮的)
量7 6有沒有通 沒通就是除雙 有通就是 冷凍
量5 6有沒有通  沒通就是除雙 有通就是 冷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簡易測試
2 7送電 電表歐姆檔量一下(確認冷凍燈是亮的)
量7 6有沒有通 沒通就是除雙 有通就是 冷凍

應該是5-8、6-8才對。

网友:
對 是5-8 6-8 我眼花了.....拍謝

网友B:
參考一下類似產品時序圖

http://www.anvckc.com/content/?24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參考一下類似產品時序圖

所以8-6是除霜接點,8-5是壓縮機接點。

网友C:
線路少劃除雙電熱器一般都會有
因為不加熱要自己除霜是很慢的
最主要一點就是庫溫會上升東西容易壞

网友:
現在是用熱排除霜..

网友:
痞酷真是個不錯的公益網站 , 給大大們學得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少劃除雙電熱器一般都會有
因為不加熱要自己除霜是很慢的
最主要一點就是庫溫會上升東西容易壞

這邊詢問了原廠,原廠回復,一般除霜電熱器在冷藏是不裝的,只有在冷凍環境時才會安裝喔!原因是因為冷藏環境都是在0度以上,所以都是靠自然風除霜的,如果覺得冷凝器容易結霜,可以將除霜時間設定更短的時間除霜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邊詢問了原廠,原廠回復,一般除霜電熱器在冷藏是不裝的,只有在冷凍環境時才會安裝喔!原因是因為冷藏 ...

了解了
如果是這樣不裝除霜定時器應該也能用
你看冷氣也沒裝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了
如果是這樣不裝除霜定時器應該也能用
你看冷氣也沒裝也能用

這樣解釋似乎好像是對的,
但營業用冰箱會這樣設計是因為常常在開關門,比家用容易造成結霜,所以還是要設定時間強制斷開壓縮機去做除霜。

网友:
你說的也對
我的想法是因為他是風冷所以要除霜,原因冷排很密會結冰堵死冷氣就出不來

如果是直冷應該是不用這樣設計因為他是大面積冷排不用經過風扇傳送

网友:
求助匯安冷氣改公版

謝謝,試一下可以回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