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31G 不能充電、同時接充電器及電池會突然斷電

楼主(2016-07-01):
型號:Acer E1-531G 客人來修
故障:無法充電、同時接充電器及電池會斷電不開機,但分別接充電器或用電池就正常

拆機檢測,初步判斷在隔離保護電路上出問題,在拆下電池後單獨接充電器,量了PQ11管子,發現G極竟然有電壓近16V電壓..此時沒接電池,不該有這電壓
再量電池接口也有16v... ,難怪若再接上電池會掉電保護
那沒接電池就出這電壓要嘛 ic異常要嘛管子不良,心想可能是B+的電壓直接從PQ11的5678腳灌往1234腳,就先將pq11解焊
解焊後再測量第4腳的電壓已經正常了,這才是不接電池下,BQ24725 11腳所發來的電壓
再確認電池接口電壓也一樣正常
最後更換一只同型號的管子,上機測試充電正常了,也不掉電了
機子修復
PS.其實修這機剛開始有點繞路,因為mos實際板上測量並無明顯擊穿短路現象,所以一開始並沒懷疑管子壞,而是去跑了一遍ic工作條件,不然也是秒殺一件來修機^^

网友:
厲害~ 外觀沒有損壞或燒毀的,一開始最不好抓,很容易抓錯方向,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