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CRT 電視 TC-29EB 有時沒聲音

楼主(2016-07-02):
這種問題真難解決, 沒電路圖, 補焊也做了 有再來, 懷疑是有貼片電阻電容出問題了

鄰居打電話來, 說上月中幫她修理的電視沒聲音, 又再出現, 偶然拍拍機器或按遙控器POWER重開, 有恢復聲音, 圖像就一直正常的.

這個問題不知道怎樣貼圖. 唯有用舊的圖片

panasonic CRT 電視 TC-29EB

panasonic CRT 電視 TC-29EB

网友A:
先試一下 AV 端子是否是正常的,如果是的話只有用選台器時會這樣應該就是 MTS 解調電路的問題,可能是電解電容老化的緣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一下 AV 端子是否是正常的,如果是的話只有用選台器時會這樣應該就是 MTS 解調電路的問題,可能是電解 ...

謝謝你的提點
有空遇到狀況再試試
請問 MTS 解調電路 是IC還是分立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提點
有空遇到狀況再試試
請問 MTS 解調電路 是IC還是分立元件

是 IC 但周邊有 R 與 C。

网友B:
國際crt電視最難搞了..公司都直接退修叫客人直接換新.無料了..奉勸不要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國際crt電視最難搞了..公司都直接退修叫客人直接換新.無料了..奉勸不要搞了 ...

能幫就幫, 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負擔買新的. 其實最近有所見聞, 很多修車都看到小問題就叫人換車或換中古車, 不要再修.

修一下幾千, 換個就幾十萬或百萬, 讓人覺得台灣人均收入真的很有錢, 不過看薪資結構又並不是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IC 但周邊有 R 與 C。

D大.
幫鄰居借了一台DVD, 插好了, 請她觀察
今天來電說, 當電視沒聲音時, 用遙控器切換到AV, 看DVD是有聲音的, 來回切換也確定了. 電話裡頭聽見測試的結果.
然後請她繼續拍打電視外殼, 有時恢復正常, 老太太因此多了一項日間例行運動
請問要把焦點放在哪個區域呢, 對偶發性的故障, 沒有電路圖比較困難找到問題點

网友:
RF+TUNER+MTS....NG

楼主:
請問有電路圖或者可以告訴哪一個IC附近嗎
RF / TRUNER 大概都知道名字, 但是 MTS是頭一次聽說, 不知道是甚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大.
幫鄰居借了一台DVD, 插好了, 請她觀察
今天來電說, 當電視沒聲音時, 用遙控器切換到AV, 看DVD是有聲 ...

不是專業修電視的無法就經驗值指出是哪個元件出問題,只能從學理上協助你找出故障的區塊。

電視的聲音有問題只有三個區塊上,45Mhz 中頻、MTS 立體聲解碼與音頻功率放大。
音頻功率放大已經從外接 AV 信號來確認是正常的,剩下就是中頻與 MTS。
Tuner 內的 RF 是影像與聲音的混合信號,既然影像是好的所以 RF 一定是好的。
中頻的後面會分離出影像合成信號與聲音合成信號,聲音合成信號再送給 MTS 立體聲解碼。
如果電視沒有立體聲播放就沒有 MTS,那問題點就會落在前面的中頻解調。
MTS 是 IC PLL 回路,如果週邊的電容器不良就會失鎖而解不出聲音訊號來,這也是常見的一種故障。

沒有內部照片我也沒有看過,就算看過時間久遠也不記得無法指出是哪個 IC 與哪個電容器。

网友C:
國際聲音中頻記得很少壞..不過既然AV有聲那只好往中頻跟 MTS還有到AV切換IC這條路腺..中頻解條應該是使用AN5160還是AN5163這一類的..中頻解調..水平垂直..影像色彩..都在這..補焊看看..不然就是雙語IC補焊..到AV切換TV 輸入這一條路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國際聲音中頻記得很少壞..不過既然AV有聲那只好往中頻跟 MTS還有到AV切換IC這條路腺..中頻解條應該是使用AN ...

這個大工程
沒圖的話需要慢慢看電路板, 暫時沒時間慢慢研究
唯有請她自己繼續拍打了.
謝謝提示

网友:
跟我以前遇到的症狀有點類似
http://bbs.pigoo.com/thread-55931-1-1.html

网友(2016-08-02):
這應該是聲音中頻(中周)調整的旋鈕故障,可能把它轉一下就好! 不一定要換掉。

過去我CRT電視是只到"破音"地步,DVD又正常,就很小的螺絲起子把聲音中頻(中周)轉一轉就好了!
但若完全沒聲音,轉一轉能不能好就不一定!

有些日系品牌CRT電視的聲音中頻(中周)是整合在接Cable那個頭的Tuner裡面,這種中頻就沒法在機板上調了!

不過,現在都數位無線/有線了,類比訊號都已漸漸停播,......CRT電視沒HDMI,C/P值已不高了!
且有些地區類比有線電視已關閉, 外加沒法調整畫面比例,連沒故障的CRT都準備要報廢了!

當然,也可改接 數位有線電視機上盒, 一戶可免費2台,不透過電視機的聲音中頻,不用修理就可繼續用下去!
(也可以改接類比電視盒,我這裡都有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