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N9400GT-MD512無顯示畫面

楼主(2016-07-02):
各位大大您好:這塊顯卡因畫面無法顯示,所量測的電壓如圖所示,無電壓的部份應該是記憶體,有將MOSFET拆下量測是好的,後續該如何解決,請大大們提供應見~THANK YOU!

N9400GT-MD512

N9400GT-MD512

网友:
那MOS-D輸入電壓有嗎?

輸出對地阻值多少?

楼主:
a471 大大您好:在記憶體供電電壓為0v,但gpu有電壓約0.8v

電阻值

電阻值

楼主:
地-S:0.24歐~~~地-D:6.25歐~~感謝a471 大大

楼主:
如下圖黃色圈,agp金手指,從最右邊算起第三支腳與第六支腳的歐姆值約0.2是否短路了!

圖一

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