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ANYO KBC-L2A 行動電源拆解

楼主(2016-07-02):
這個行動電源買給老婆用,已經使用超過6年,滿電充手機一下子電源就耗光了。於是拆解。

行動電源標籤

先撕下標籤,將標籤下的固定螺絲轉開。我就是沒做這步驟,導致後面的外殼全壞了。

正面

背面,可看到電池都有加溫度偵測電路

電池正極四點點焊與雙USB輸出

電池負極四點點焊與充電輸入端

電路板背面元件。

仔細檢查,最大的控制IC為 AMTEL 的 MEGA88PA 8-bits 微控制器。

用料與工藝頗具水準,難怪當年這個要賣上千元。

由於電池拆下後,確認是電池老化。而且無法更換電池...
所以決定再買一個新的了。電路板仍留著...現在不知道該不該丟...

网友:
不能再買新電池焊上嗎?

网友:
可以買新的 18650 電池回來,自行焊接喔~

网友:
六年也夠本了!
這板子值得再利用!可以拆掉買新的18650焊上去!

网友:
對買二顆 18650 焊回去便可使用了

网友A:
這一系列算是三洋的經典, 之後出現了一堆外觀造型向其致敬產品...

它的結合構造從電池芯上的雙面膠, 機構卡溝, 外殼卡溝固定膠到最後的螺絲, 整體非常嚴謹強悍,
拆開後鮮有無損能直接再組回的. (包含坊間致敬產品也一樣)

网友:
外殼卡溝有固定膠的話,可先用熱風鎗加熱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系列算是三洋的經典, 之後出現了一堆外觀造型向其致敬產品...

它的結合構造從電池芯上的雙面膠, 機構 ...

沒錯,18650很難換新的上去.

网友B:
個人認為,是否值得買兩顆 18650 回焊,也是個問題…

必竟這個板子的 DC/DC 轉換效,可能沒有新的來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認為,是否值得買兩顆 18650 回焊,也是個問題…

必竟這個板子的 DC/DC 轉換效,可能沒有新的來的好… ...

其實一顆 ASUS 的 10050mAh 也才 499而已。
所以,舊的就拆了也不換電池心。買新的行動電源取代。
PS: 之前買幾次 18650. 都是有名的牌子,但是都沒動陶(台語)。 感覺都是買到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