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SONY PCG-11411P貼片元件型號?

楼主(2016-07-02):
大家好我是新手請各位多多照顧,現在檢修一台SONY PCG-11411P的一體成型電腦按電源都無動作拆開檢修電源部分發現有2顆元件會發燙,想請問那2顆是何元件?有型號或代用品嗎?因為一直搜尋不到該元件所以無法購買回來做更換請大家幫忙了!謝謝~

圈圈內2顆發燙

圈圈內2顆發燙

网友:
PD17是二極體  至於PQ7你先看看第2腳與第3腳是否相連接.還有型號也不清楚

楼主:
是的PQ7的2、3腳有相連,它該不會是三極管吧!那PD17的二極體我該用哪種的呢?謝謝!

网友:
PQ7 有可能是2n7002k1dw

http://www.formosams.com/img/product/2N7002K1DW_REV_B.pdf

PU1  310A  --> sc310
http://www.semtech.com/images/datasheet/sc310.pdf

假如sc310 pin3 (vcc) 與 pc3 pc4 pc5  pd17 相連 --->adapter 19v輸入點
-->pd17 有可能是 zener diode

网友:
再補一張圖讓你參考 如果1腳與4腳接地的話 那重點看第5腳與第6腳就行
原則上第5腳若是高電位輸入(3v-5v).第6腳應該要有電壓(此電壓為外部電壓)

楼主:
好的!謝謝~我再琢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