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撿回來的~多啦A夢遙控直升機~~拆解~~~~

楼主(2016-07-03):
因為沒遙控器~所以也無法玩~~~~所以~~~~~拆解~~~~看看有無可利用的東西><

1>保麗龍製~~~~用美工刀切開!

2>裡面就醬子
3>裡面是裝  NI-MH 6V 280mAH鎳氫電池
再來張近照~~~

4>背面充電插頭兼開關

5>正反面照......

6>不知道有何利用價值><........

网友:
這個隨便找一個便宜大陸製的玩具遙控就可以玩了!
我家也有一隻跟喊價哥送的卡丁車遙控是可以共用的~

网友:
移掉控制板, 馬達反接, 裝個開關

噹噹~ 就成了充電式手持電風扇!

网友:
電池換成手機的鋰電池如何?

网友:
裡面東西拿掉!
改開一字孔~

當作存錢筒......

网友:
大家都好有創意唷!!
真棒

楼主:
真的~~大家都好有創意
真是沒去想到這些
便宜大陸製的玩具遙控器~我想這也沒那麼好玩~就先免了
看完大家的回文後,馬上開竅聯想到~綜合起來更棒
1.保留裡面東西,改成風扇~散熱用或循環用都可
2.從百寶袋或脖子開一字孔~當作存錢筒(這樣存錢的空間只剩下部)......同時銅板可增加重量
3.電池換成手機的鋰電池~這當然也是目標啦

网友A:
請問這種直昇機如何控制前後左右飛,看不到相關氣動力控制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種直昇機如何控制前後左右飛,看不到相關氣動力控制面

說實話~我也是這麼覺得><

我猜大概只能上下移動而已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種直昇機如何控制前後左右飛,看不到相關氣動力控制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5b1Z0bjKA
可以轉彎喔!

上面那片漿提供上昇動力, 下面那片漿制動主體旋轉,
控制制動漿的快慢, 就可以讓主體左旋或是右旋...

猜的, 錯了勿酸.

楼主:
痾~~相反耶,基於好奇,我拿來研究看看
下面那片漿只可左右移動約45度(不知道為何要可移動?><)~應該是用來提供上昇動力, 上面那片漿有上下左右可動,上下角度由最上面黑色那隻(兩邊不等重的桿子)藉由轉速控制角度,其他學問我就不知道了><

1葉片可移動(見左下角葉片)我把它移動到另一端

2 (兩邊不等重的桿子)

3 換個角度

有興趣的不妨進來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天 有在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7159495908

這~~居然要2000元@@
這賣家居然還用直購價1元來騙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居然要2000元@@
這賣家居然還用直購價1元來騙人>

授權產品沒有所謂骗不騙人,重要使用者開心就好
這是正逆桨設計,加上XY拉桿達到角度位偏移,加上電子陀螺儀增加穩定度。
現在流行飛行控制,外掛GPS或迴避感應監控偵測裝置,沒意外相當易操控,當然隨設備增減要價不斐。

网友:
小弟在某網購站看到的是只能直上直下,內部沒看到平衡環構造,不知有沒有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授權產品沒有所謂骗不騙人,重要使用者開心就好
這是正逆桨設計,加上XY拉桿達到角度位偏移,加上電子陀 ...

電子陀螺儀是在那片電路板上嗎?

网友:
這裡有說明,只能直上直下
http://www.udm.com.tw/list.asp?ItemID=7116&alliance=1

小弟看構造,上螺旋槳構造其實已經有滑環用的擺臂,還缺上下滑環,連桿,驅動機構,以價格跟功能看,大概別指望有電子陀螺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