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海科技 10W LED + 7W LED燈板驅動器 = LED 燈泡

楼主(2016-07-03):
零組件 (烏骨雞學姐 購買)

1.台灣光海科技 PA010NCUH-013 10W LED
2.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
3.燈罩零組件拿家中壞掉來用.
4.散熱片請去回收場購買.

PS:燈罩零組件請小心折扣 , 裝回時可扣押 , 不用點膠.

改造完成產品看圖比較快.

网友A:
是指用一片7W燈驅動器可推動4片10W燈版?

网友B:
一片10W,每個LED W=10W/20個=0.5W ?
這樣的話,LED板會不會很熱?

若一片是10W,那四片不就40W了,這樣有比用20W的日光燈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用一片7W燈驅動器可推動4片10W燈版?

是了 可推動4片10W 燈板.

网友:
感覺怪怪的。。。。。。

亮度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10W,每個LED W=10W/20個=0.5W ?
這樣的話,LED板會不會很熱?

最大吃 300MA ... LED 板 不會很熱..暖暖..
有比20W 日光燈 好... 真正不知(純 DIY 用在工作燈)..因買不到燈泡80W..

网友C:
的確怪怪的, 樓主的10W LED燈板採2S2P, 這樣電壓應該不夠.

7W LED燈板驅動器輸出電壓:40-70V /DC 300mA
PA010NCUH-013 10W LED 的內部燈粒本來就是10S2P

換言之串並兩塊燈板後應該是LED在未達全載下動作

更正: 70V/ 300mA 經 2S2P 後, 每塊燈板分到 35V 150mA, 電壓達規格, 電流只有建議值的一半

网友:
ysniwo的做法是把兩個10W 燈板串聯起來(另兩個也是),然後把這兩串再並聯,這樣每一個燈板只拿到150mA,所以LED 不是發揮在最大亮度上。

或許ysniwo 是考慮散熱器這麼小,當然也不能讓這每個10W LED 工作在300mA,不然也是很快就過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確怪怪的, 樓主的10W LED燈板採2S2P, 這樣電壓應該不夠.

7W LED燈板驅動器輸出電壓:40-70V /DC

LED 板 電壓 DC 31 ~ 33 ~ 35V 240~360mA 範圍 使用.
7W LED 燈板驅動器 DC 40~70V 300mA 範圍.
2S2P 接法剛好 在 7W LED 燈板驅動器 使用範圍.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 板 電壓 DC 31 ~ 33 ~ 35V 240~360mA 範圍 使用.
7W LED 燈板驅動器 DC 40~70V 300mA 範圍.
2S2P 接 ...

呵...看錯了n_109|
電壓在燈板驅動器的供應範圍內, 是電流少了一半...所以LED沒有在最大亮度上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