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技嘉MSH61DI CPU支援表

楼主(2016-07-03):
求該主機板的CPU支援列表,另BIOS要怎麼升級呢?
我買了1個G1620T,裝上了才發現此版BIOS不支援,要更新。

网友A:
這板子虛要更新BIOS支援Ivy Bridge CPU,到F4板
http://b2b.gigabyte.com/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3994#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板子虛要更新BIOS支援Ivy Bridge CPU,到F4板
http://b2b.gigabyte.com/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 ...

那 請問更新bios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請問更新bios的方式?

你下載該後點選執行會自動解壓縮目錄=embeddedmb_bios_MSH61DI_F4

裡面有更新BIOS說明檔

然後你要準備一個USB拇指碟(可開機進DOS模式 C>) 將上述先copy至拇指碟

然後用拇指碟開機進入 C>  就可以進行BIOS更新

記得更新完BIOS後,再進入BIOS 執行 load Default 並存檔

网友A:
能不能看你怎麼用這張板?

它有LVDS可以接面板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你怎麼用這張板?

它有LVDS可以接面板ㄝ......

LVDS?那個怎麼用? 我目前是用HDMI輸出轉接成D-SUB給螢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LVDS?那個怎麼用? 我目前是用HDMI輸出轉接成D-SUB給螢幕

這張主機板可以組aio pc所以可以接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