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ACER M1935的主機板若新買機殼如何接F_PANEL線?

楼主(2016-07-03):
我有1個ACER M1935的主機板若新買機殼如何接F_PANEL線?power跟HD線及speaker要怎麼接??原廠機殼與該主機板有模組化,但是市售機殼的線組如何對應??請大大指導!

网友:
1.按照原廠機殼的杜邦接頭接法去定義出主機板上PIN腳訊號定義

2.上網找該型號主機板的相關文件參考

网友:
通常PCB上有印出來,沒有的話參考紙本的使用說明書。
LED燈號有+-極分別,要注意!
開關機按鈕+-極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這篇看看有沒有一樣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88&t=4113242

沒想到還有人跟我一樣!!嘻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想到還有人跟我一樣!!嘻嘻

那就參考那篇8F的圖對應你acer主板,找出PWR_SW, RST_SW, PWR-LED, HDD_LED各組PIN (如果舊殼還在,保險一點,用電表量量看哪2組是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參考那篇8F的圖對應你acer主板,找出PWR_SW, RST_SW, PWR-LED, HDD_LED各組PIN (如果舊殼還在,保險一 ...

其實哪個人與我相反!他是ACER主機殼配市售主機板!!
而我是ACER主機板配新機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哪個人與我相反!他是ACER主機殼配市售主機板!!
而我是ACER主機板配新機殼 ...

哪裡有不一樣??
只要知道頭就可以對腳, 知道腳就可以對頭...
#4 的 benson1206大大, 都已經幫你指出明路了... 還沒用心看出?

你的主機板, 最多就是上圖接法... 試試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裡有不一樣??
只要知道頭就可以對腳, 知道腳就可以對頭...
#4 的 benson1206大大, 都已經幫你指出明路 ...

牛大,
可能樓主沒有意會出我的意思,還是要像牛大這樣直接標出比較清楚明白啦,下次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大,
可能樓主沒有意會出我的意思,還是要像牛大這樣直接標出比較清楚明白啦,下次改善!! ...

benson1206大,
自助人助...學東西的人總要是用心學~
您能找到資訊已經很用心... 但總希望求助的人要更用心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裡有不一樣??
只要知道頭就可以對腳, 知道腳就可以對頭...
#4 的 benson1206大大, 都已經幫你指出明路 ...

大大你好!小弟將主機殼PIN腳拆除後如圖顯示!!機殼為ACER原廠沒有HD燈,只有電源燈。那接頭紅白線是何作用???另F_PANEL線排序如何?請告知!3Q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小弟將主機殼PIN腳拆除後如圖顯示!!機殼為ACER原廠沒有HD燈,只有電源燈。那接頭紅白線是何作用 ...

不就是這樣??

牛是色盲, 叫不太出顏色,
但可判斷出 紅/白 應該是電源關關, 另二條是電源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小弟將主機殼PIN腳拆除後如圖顯示!!機殼為ACER原廠沒有HD燈,只有電源燈。那接頭紅白線是何作用 ...

牛大大標示的完全正確,而且這塊板子在32k晶振旁邊就有FRONT PANEL的定義(除了SPK之外),你可以再注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大大標示的完全正確,而且這塊板子在32k晶振旁邊就有FRONT PANEL的定義(除了SPK之外),你可以再注意看看! ...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