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A588-B 烘碗機 不正常開關機

楼主(2016-07-03):
不好意思,打擾版上的前輩,
家中有一台懸壁式烘碗機(應該非大廠只有看到面板寫Matsu Kitchen,型號為EA-588-B 食器乾燥機 精晨電子)
最近經常發生開啟烘碗機後沒多久就會自動關機又自動開啟,有點像是接觸不良情形,但有時又可以正常使用,不過也不應該自動開啟才對

拆下開關面板後發現有一顆電子零件C12已破損,請想問各位前輩這顆零件可能的型號名稱及功用為何,是否更換後可以改善目前的問題呢?

此圖為C11的零件,不知道C12是否與其相同呢?

在此先說聲謝謝。

网友:
跟C12一樣的電容但是規格不知

网友A:
很撲烘碗機開關機不穩定都是按鍵接觸不良, 有些是進水氣, 有些是用久了損耗... 可以先換新看看

麻煩拍一下電路板背面, 看看該電容的走線
幫忙看一下U02的型號, 照片看不清楚

网友:
老灰狼來猜看看...
請您翻到開關面板後看看...C11和C12是不是一端接到4.0MG的振盪晶體兩端....
另一端是接GND...
如果是的話...那C12應該就和C11一樣.....22P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撲烘碗機開關機不穩定都是按鍵接觸不良, 有些是進水氣, 有些是用久了損耗... 可以先換新看看

麻煩拍一下 ...

lazy104大
補上U02上的型號為ZiLOG SL1925

arthur0518大
是的 C11一端與4.0MG連通接至 U02第7腳位XTAL1(Crystal Oscillator Clock)input,一端與C12連通接至U02第14腳位GND
C12一端與4.0MG連通接至 U02第6腳位XTAL2(Crystal Oscillator Clock)output
小弟先來更換掉這個電容看看,因為有時也會有開啟後但不會停機的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
補上U02上的型號為ZiLOG SL1925

有關C11, 從電路走線應該如 4#老灰狼大所推論的C12應該和C11一樣是22P的電容
其概論在 Datasheet 中的 Figure 18. Oscillator Configuration 有提及接線原則 (並沒有訂定容值)

网友:
C12破損梅餅電容規格 ?

還有1/2破損 留在板上
下好離手 !
是黑頭的22p負溫度電容,還是104p梅餅電容 !!??
請開獎。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
補上U02上的型號為ZiLOG SL1925

C11 C12  和 水晶震盪子 搭配都是 22P 沒錯!!

网友:
應該是上面同學們說的22p+1

网友:
送上其他牌烘碗機機板,給你做參考:

名象

名象

捷寶

捷寶

皇瑩

皇瑩

楼主:
更換為22p陶瓷電容後,目前可正常運作,持續觀察中。
感謝板友們的幫忙,謝謝。

网友:
各位大大的分析很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