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完修]ASUS P5G41T-M 主機板不跑碼

楼主(2016-07-03):
目前測量狀況如下:
1.主機板上的各部電壓見下面照片中的紅字。(好像沒有異狀)
2. CPU是775的E6750,量到的電壓是1.35v。(好像沒有異狀)
3.PCICLK 1.68v。(好像沒有異狀)
4.PCIRST 3.35v。(好像沒有異狀)

時鐘晶片是 ICS 9LRS954A4GLF,找不到datasheet。

目前卡關在不知道要追哪裡。。。。。。

求助。。。

楼主:
除錯卡上的LED燈全都有亮。。。。

楼主:
再補充一下。

我有775 CPU 帶燈測試器,全都有亮,沒有脫焊點。

网友:
CPU核心電壓咧?

网友A:
1.先刷BIOS

2.再查查南僑附近 822排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刷BIOS

2.再查查南僑附近 822排組

再補充。。。。

BIOS 25L8005 也刷過了。。。。。

网友:
這種本身帶有Debug卡(就是你南橋旁的那個小LED的卡片)的華碩主機板不好修

這個要等班長~~~上來看看

网友B:
請問有CPURESET,CPUPWRGD ,CPUCLK這三個信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CPURESET,CPUPWRGD ,CPUCLK這三個信號嗎??

1. 0.4v
2. 0.4v
3. 0.86v -> 0.46 -> 0.64  (這裡量了幾次,數值會像波型一樣緩緩下再緩緩上,速度很慢。。。一秒或半秒可能跳0.01v)
4. 1.23v
5. 1.23v
6. 0v
7. 0.01v
8. 0.01v

网友C:
今天以為鶯鶯美黛子.沒想到回家後就看見你的文. 同學-恭喜你.這一片是鐵板啊.都發出cpurst#還不跑碼
還不跑碼就是要刷bios.既然都刷完bios還不跑碼.就應該要去刷.......牙-趕快去睡覺啦.你碰上鐵板了
1.全板電壓基本上正常(有P)  2.假負載1與2有0.4V CPUCLK應該也正常(有C)  3.CPURST是最後一個重要的復位 有1.23V表示正常(有R)  P.C.R 都有.還刷過BIOS.就是我們所稱呼的"鐵板"
故障點可能在CPU-北橋-南橋 之間的數據線斷路(南北橋晶片脫焊).CPU座也有可能.別以為帶燈負載全亮就沒問題喔
先檢查主機板背後是否有"刮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以為鶯鶯美黛子.沒想到回家後就看見你的文. 同學-恭喜你.這一片是鐵板啊.都發出cpurst#還不跑碼
還不跑 ...

經過目視檢查,確實有看到可疑的問題點。。。。

但可能需要別人的照片比對一下是掉了什麼元件。

掉件在南橋上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補充。。。。

BIOS 25L8005 也刷過了。。。。。

不觸發的話可檢查南橋附近的822排阻
這是可參考的點位圖 P5G41--M.rar (1.31 MB, 下載次數: 15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觸發的話可檢查南橋附近的822排阻
這是可參考的點位圖

不觸發的意思是按power button不能通電嗎??

這片板子是可通電,不跑碼。

第一次看點位圖,待我研究研究,多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觸發的話可檢查南橋附近的822排阻
這是可參考的點位圖

P5G41--M.rar這點位圖與 P5G41T--M不同。

有T跟沒T不一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P5G41--M.rar這點位圖與 P5G41T--M不同。

有T跟沒T不一樣。。。。。

把銅綠的地方先清一清附近再重新補焊 先換那顆27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銅綠的地方先清一清附近再重新補焊 先換那顆272

有道理。。。。我太執著一定有掉件了。。。

弄好再上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目視檢查,確實有看到可疑的問題點。。。。

但可能需要別人的照片比對一下是掉了什麼元件。

焊點都鏽蝕了,可能有斷線了!!  整理一下吧!!  不一定有掉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經過目視檢查,確實有看到可疑的問題點。。。。

但可能需要別人的照片比對一下是掉了什麼元件。

你量量看RESET針腳是否為0V 如果是-就好比按住RESET.當然不可能會跑碼.看來問題點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量看RESET針腳是否為0V 如果是-就好比按住RESET.當然不可能會跑碼.看來問題點在這裡 ...

RESET針腳是 1.99v

楼主:
紅框裡銹蝕,而且要飛線也不知道要飛到哪去??
量到的阻值為28K,大了十倍。非換不可了。。。。

因為這個272排阻有點小,目前手上廢板還沒找到料。。。。

网友:
正常電壓應該 3.3v 或 5v 所以問題點應該在這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紅框裡銹蝕,而且要飛線也不知道要飛到哪去??
量到的阻值為28K,大了十倍。非換不可了。。。。

用這版FZ的點位圖應該會比較清楚線路怎麼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這版FZ的點位圖應該會比較清楚線路怎麼跑

版本不一樣,點位圖也不一樣。。。。。

我這片是 V1.01G的。。。。跟這個不一樣。。。。

目前是需要這個來跑線是沒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不一樣,點位圖也不一樣。。。。。

我這片是 V1.01G的。。。。跟這個不一樣。。。。

依照裡面的說明 ctrl +F10 打開點位圖

獅子魚大大於#22已經把272的位置及pin3(SMBDATA藍點)相關位置標出

你打開點位圖後~滑鼠游標指到272的每個pin腳不動(約1~2秒)會自動跑出該pin角的定義及規格
點滑鼠右鍵~還會有其他選項

你依照該點位圖~去反推腐蝕的該點~因該不難找出相接連的零件,即使機板型號版本不同,但是設計是一樣的頂多元件配置不同

另外272該點位圖也有各pin腳的定義及相關電壓

***我認為不一定有斷線,因該只是元件腐蝕***

网友:
你只要找出~那個小黑豆 (三角smd電晶體)是哪顆跟272相連即可

若真的斷線~再由小黑豆去找272 pin3

楼主:
最近事多,幾天後換了272排阻再上來回報。。。。

楼主:
目前己將272電阻拆下。。。。

照片一中的銹蝕點並未破壞到焊盤。

照片二是電路的關係。看來272的銹蝕斷點是有用的電路。。。。

待補上272後再看看會不會跑碼。。。。

(研究怎麼焊這麼小的電阻中。。。。 )

网友E:
draculaxx大~
怕整個不好焊有考慮找小電阻,用立碑的方式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draculaxx大~
怕整個不好焊有考慮找小電阻,用立碑的方式焊嗎?

看來只有這方法.
算找到這小電阻也焊到蛋疼!

网友:
修完這個眼睛會脫窗.....

楼主:
應該是會採用熱風槍來焊272排阻..........

焊好再上來回報有沒有跑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以為鶯鶯美黛子.沒想到回家後就看見你的文. 同學-恭喜你.這一片是鐵板啊.都發出cpurst#還不跑碼
還不跑 ...

焊上272排阻後仍然不跑碼。。。。。

決定放棄這塊鐵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上272排阻後仍然不跑碼。。。。。

決定放棄這塊鐵板。

果然是鐵板.要不要寄來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鐵板.要不要寄來我看看.

我主機板夠多,就不樣樣都救了。。。

另外,因為我不是做維修過活的,手上的殺肉料很有限,這片我可以拿來殺肉救其他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機板夠多,就不樣樣都救了。。。

另外,因為我不是做維修過活的,手上的殺肉料很有限,這片我可以拿 ...

嗯.這也是個好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鐵板.要不要寄來我看看.

我手上一片狀況一樣,不過我排阻用掛了斷線,可能要手接有興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一片狀況一樣,不過我排阻用掛了斷線,可能要手接有興趣嗎?

斷線就真的要說抱歉了

网友G:
弱弱的問一下..請專業維修人員與花工時修好這一片主機板的修理費用,應該能購買一片全新的主機板了吧??
全新的這一款式主機板組成的電腦,送給我用,我都嫌他不好用!! 更不用說是修復之後的主機板囉!!
對於專業維修人員的"不撞南牆心不死"的心態我能理解,只是適時地放下,心境更寬!! 若是對於所有的東西都捨不得放下,這樣子做人會很累的.
本人不是對於你的行動有任何意見,只是就價值觀念來說,我認為這樣的主機板真的值得花那麼多的修理時間在上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問一下..請專業維修人員與花工時修好這一片主機板的修理費用,應該能購買一片全新的主機板了吧??
全新 ...

人死了就沒有價值了嗎????
不是還可以拿來捐贈或做大體解剖?????

維修好的東西或許價值不高,但得到的技術是無價。。。。。(練功夫)

你說[只是適時地放下,心境更寬!!],那麼你的功夫或能力也會都被你放下了。。。
不要只看價錢,有時要看價值。而這價值不是主機板的價錢,是學會技術的價值。

很久以前我就說過一句話了,就是[要練功夫就不要嫌浪費時間]。

我覺得看電視或滑手機都比學維修沒有意義,但更多人在做沒有太多意義的事,這才是浪費時間。
(不是不能娛樂,而是太沉迷娛樂。相比之下維修技術正經多了,就算其實我也當維修是娛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問一下..請專業維修人員與花工時修好這一片主機板的修理費用,應該能購買一片全新的主機板了吧??
全新 ...

再就價值觀念來說,我們在這件事的看法跟角度是不同的。

你是看主機板的價錢,我看的是修東西能力的價值。。。。。

有人想,為什麼要去搞那個那麼小的排阻???

重點不是在搞那個很小的排阻,而是在練焊功的能力。

另外,或許你會說,這電腦性能不夠好,何必去花時間???

性能好的電腦我也有,但家裡總共7~8台電腦,要不是自己的技術撐著,可能一般人家裡只有一’二台。因為壞了就要花錢買。7~8台電腦不就十多萬???每隔幾年就買新電腦,花個十多萬’二十萬???

除了把壞的東西修好,有時是把老化偶而會當的東西修成不會當又正常使用。除了價錢的問題之外,還有解決問題的無價。。。。。。問題馬上就解決,無價!!!

有技術就差不多幾千元就全搞定了。。。。你看是不是比滑手機有意義多了。。。。

因為我有能力,家裡的人,不管大人小孩人人一台或二台的電腦。。。。。。。。。

网友:
要是我先拿一罐3M化油器清洗劑.
噴在牙刷上然後在那個位置用力刷刷刷.
運氣好的話就跑碼了^^

因為你PO的照片看起來是受潮了,因濕氣導致接檢氧化,以及右邊鉭質電容佈滿銅綠應該是漏電了.
我遇過這種情況,刷一刷再看看卡銅綠太嚴重的更換掉,完修的機會是有的.
這是我這個肉腳土法煉鋼式維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再就價值觀念來說,我們在這件事的看法跟角度是不同的。

你是看主機板的價錢,我看的是修東西能力的價值 ...

d大 你說的真好,
與其浪費時間在玩樂上,
玩維修也是訓練腦力,
並不是在維修物的價值,
如果能再利用維修物,
那也是額外的收穫,
維修的過程,訓練邏輯觀念,
讓自己腦力更有邏輯
不用煩惱會得老人癡呆症

楼主:
引用 网友H:
d大 你說的真好,
與其浪費時間在玩樂上,
玩維修也是訓練腦力,

維修可以賺到二種東西。。。。。

一種就是賺(或省)到錢;另一種就是賺到爽........

有人從事維修業只是在賺錢,未必會賺到爽。會花不少時間。。。畢竟是在工作。
有人只是在玩維修,賺不到錢(也不會賠錢),但賺到爽。我比較像這種。。。。也花了不少時間。。。

我是二種都賺,又賺錢又賺爽。。。。。。可能是因為我不是維修業者的緣故,不然一直做也就爽不起來了。

賺到的一點點錢都去買工具了。。。。

我的戶頭裡只有一個固定轉帳約定帳號,那就是學姐的。。。一直匯一直匯一直匯。。。賺到的錢都變成工具了。。。:on_087|

网友:
觀看得頭腦都暈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問一下..請專業維修人員與花工時修好這一片主機板的修理費用,應該能購買一片全新的主機板了吧??
全新 ...

要讓澆熄熱心付出的會員熱情,只要用你這種發言內容就可以達到,而值不值得修更不是由你的價值觀來認定,你的發言已經引起其它會員關注,目前痞酷網是很和諧的,我希望不要因為你相關此類發言又引起不愉快事件,發言前先想一想如果你是當事人的感受。

這是我第一次跟你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讓澆熄熱心付出的會員熱情,只要用你這種發言內容就可以達到,而值不值得修更不是由你的價值觀來認定, ...

他應該只是不懂別人持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我沒有覺得他在挑起什麼,只是疑惑而己吧!我也曾如此過,所以我知道。
而我寫了一大篇也不是不爽,只是在說明價值而己。

另外,今天我仍在處理這片。真的超難焊的,但目前己証實手工確實可以焊這種東西。

不管能不能修好,等我處理完再上來貼心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問一下..請專業維修人員與花工時修好這一片主機板的修理費用,應該能購買一片全新的主機板了吧??
全新 ...

有時候是心情的問題吧,修的好賺一份快樂,修不好被家人臭罵一頓,買那麼多工具要作什麼,但有時候就是喜歡挑戰修壞掉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應該只是不懂別人持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我沒有覺得他在挑起什麼,只是疑惑而己吧!我也曾如此過,所以 ...

我並沒有說他在挑起什麼,我只是提醒他的發言對別人的影響,請他往後注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時候是心情的問題吧,修的好賺一份快樂,修不好被家人臭罵一頓,買那麼多工具要作什麼,但有時候就是喜 ...

哈哈哈。。。。。確實是如此。。。。

像我也不太懂那些愛釣魚的人為什麼那麼愛釣魚??(我舅舅)
深夜一個人跑到湖邊待一個晚上,就搞那幾支竿子。。。。。。不懂其中之樂n_079|
不過他自己開心就好。。。。

有一些人來PIGOO只是想要修好自己壞掉的LCD,其實對維修也不見得有興趣。(就像我對釣魚一樣)
但有一些人則是成為同好,樂放此道,深愛不己。。。。。。

Pigoo就只是一群同好在交流知識與技術的地方而己。。。。愛好此道者自能明白其中道理。

總之,只要不是做壞事或不好的事,任何興趣或啫好都值得持正面態度看待,就算我不懂。。。
(判斷方法很簡單:[只要不是做壞事或不好的事])

心裡有能寄託的興趣,對性格的發展也不會有不好的影響。沉迷在有興趣的啫好裡,就算是玩手機,也不會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的到處亂跑。。。。

楼主:
這塊鐵板主機板跑碼了~~~~

本來一上電,除錯卡停在 d0 有點久(有二’三秒),害我以為沒焊好。後來就接著跑下去了。。。

感謝 chiyimonitor 大的重點提要。。。。。。

下面說明焊接的問題。

楼主:
1。因為之前使用熱風槍焊上272排阻,怕太小的電阻焊不好,所以暫時不拆下旁邊的小電阻小電容。
但因以往的經驗,PCB上的焊點某些情況時,有時候熱風槍也會焊不好。。。。也就是不好黏上。
因為不跑碼,在半放棄的情況下,就練練焊功了。。。。於是就把一排鏽掉的元件全清下來。
因為上面的貼片電阻很小很小,也沒有印字,就用電錶量量電阻值是多少。
靠近272排阻那個約8.9K,另一個是5K,做個記錄,免得飛不見了。。。

其實這二個貼片電阻才是卡我很久的兇手。。。。

2。要做精密焊接需要用這些工具
用0.4的錫珠,焊油多用一點沒關係。

3。這是示意圖。因為不確定能不能完修,就沒有拍照了。
這個272的第一個焊點是要固定排阻用的,所以先把鍚珠焊在焊盤上。
再用攝子夾好對準,烙鐵點一下就固定好了。
把錫珠對齊,放在要焊的腳上,焊點就一個一個焊上。當然,手要穩。
因為有時候焊盤真的有點不吃錫,這就要靠功夫了。。。。因為焊點如果糊在一起,那就增加完成的難度了。
(注意看!在中間的272排阻左下那腳有一顆0.4的錫珠。放在焊腳上,準備焊上。)

4。這是實際完成的完工照片
從照片就可以看得出來,有焊得很好,沒有不吃錫的情況。
當然,焊好後要用電錶量一下,做更確實的確認。

第4張照片最後決定用電阻來取代貼片電阻。。。。無奈。
因為貼片電容的接觸點己經鏽蝕,用刀片去刮,刮了再焊,發覺超級難焊的。焊好久好久,後來只好放棄Wish級的龜毛完工要求。

(其實我的完修要求也不隨便,只是不知道這片會不會修好,決定就用碳膜電阻來趕緊看看到底有沒有完修。。。結果當然是有完修囉!!! )

楼主:
烙鐵頭忘了介詔。。。。

要用這種尖的,而且帶彎勾這種。

因為上面有介面卡的插槽,帶這種彎勾的才好喬角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哈~~~~升級大顆的電阻凍卡久

网友K(2016-08-03):
引用 楼主:
再補充一下。

我有775 CPU 帶燈測試器,全都有亮,沒有脫焊點。

我也有 LGA775帶燈測試器, 我是裝上電池放到CPU槽,之後開機.

可是測試時從來沒看過它有亮, 請問你如何使用這個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1. 0.4v
2. 0.4v
3. 0.86v -> 0.46 -> 0.64  (這裡量了幾次,數值會像波型一樣緩緩下再緩緩上,速度很 ...

假負載和我的不一樣

网友H:
引用 楼主:
烙鐵頭忘了介詔。。。。

要用這種尖的,而且帶彎勾這種。

終於完修~~
能安穩睡覺了...
佩服你的眼力.....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 LGA775帶燈測試器, 我是裝上電池放到CPU槽,之後開機.

可是測試時從來沒看過它有亮, 請問你如何使 ...

請問大大是裝上電池再裝上主機板,然後插上POWER過電開機?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 LGA775帶燈測試器, 我是裝上電池放到CPU槽,之後開機.

可是測試時從來沒看過它有亮, 請問你如何使 ...

印象中,假負載上面會有個開關按鈕
裝上後,不需要開機,直接按按鈕就會亮燈

但,我沒用過775的帶燈假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終於完修~~

能安穩睡覺了...

偷偷告訴妳,其實是眼力不好才能焊這種東西。。。。。。

[近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偷偷告訴妳,其實是眼力不好才能焊這種東西。。。。。。

[近視]。。。。。。 ...

沒老花眼嗎?

楼主:
老花眼是水晶體彈性變差.......近視是眼球變形。

近視跟老花眼是二件不同的事情。。。二者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如果沒近視,只有老花是[看遠沒問題,看近有問題]。

有近視又有老花是[看遠有問題,看近沒問題]。

老花眼鏡是幫助你看近;近視眼鏡是幫助你看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花眼是水晶體彈性變差.......近視是眼球變形。

近視跟老花眼是二件不同的事情。。。二者是可以同時存 ...

看近沒問題,太小不是花花的嗎?
還是我近視度數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近沒問題,太小不是花花的嗎?
還是我近視度數太少....

可能是哦!

我有6'7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近沒問題,太小不是花花的嗎?
還是我近視度數太少....

要測老花嚴不嚴重,其實方法很簡單。。。。。

近視的人要載著眼鏡,眼鏡不能拿掉。

把手掌放在眼前,從遠到近,掌紋慢慢的從清楚變模糊。一開始模糊的時候就是你的老花程度。
當然,這個距離會隨年紀變長。。。。。。

掌紋從清楚變模糊的時候,你的眼睛會開始酸,而且越久越難過。那是因為你的眼球肌肉在拉那變硬的水晶體。。。。。

网友:
引用 网友L:
請問大大是裝上電池再裝上主機板,然後插上POWER過電開機?

是的, 因為單純裝到主機板上也不見有亮, 所以上power開機看看, 也不見亮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印象中,假負載上面會有個開關按鈕
裝上後,不需要開機,直接按按鈕就會亮燈

我的是下圖這一種, 沒有你說的開關
擷取自taobao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下圖這一種, 沒有你說的開關

擷取自taobao圖片

上面要裝電池.....使用時主機板不用開電......

如果有裝電池的話,看看有沒有裝反了方向.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上面要裝電池.....使用時主機板不用開電......

如果有裝電池的話,看看有沒有裝反了方向. ...

裝電池上機板, LED不會亮

電池正反方向都試, 也沒有反應

電池有限定嗎? 電池電壓3V應該是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裝電池上機板, LED不會亮

電池正反方向都試, 也沒有反應

已看過使用說明。
測試儀先裝上主機板再裝上電池,裝上後應當直接亮燈。
如不亮,壓一下測試儀或檢查兩者的接觸點有無氧化。

電池裝上後不裝上主機板,量一下測試儀的電池座背面焊點有沒有3V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因為之前使用熱風槍焊上272排阻,怕太小的電阻焊不好,所以暫時不拆下旁邊的小電阻小電容。
但因以往的 ...

不知你有無考慮過用"錫膏"去焊接呢?

錫膏~本身有一定的黏性,一般這種小 SMD 原件,放在錫膏上面基本上就不會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有無考慮過用"錫膏"去焊接呢?

錫膏~本身有一定的黏性,一般這種小 SMD 原件,放在錫膏上面基本上就 ...

如果你有用過錫膏的話,你會知道這麼小會有[塗抺不均]的問題.
在這種很小很小的焊盤上,錫膏也未必有那麼好用.一用就知道了....

大多數人其實可以不必擁用有錫膏這種東西.....

我倒是覺得先在焊盤上先上一點點的錫,再用熱風槍應當會最好.

因為我有發現焊盤會發生不好吃錫的狀況,導致我第一次用熱風槍時沒焊好.
因為知道熱風槍有可能沒焊好,才會有這次用手工焊的結果.........

這是我第一次焊這麼小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