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已解決)Infocus M2+ 手機裡一段文章的複製與貼上.

楼主(2016-07-03):
手機裡一段文章的複製與貼上.

想請教一下,有在用手機的痞友們,是否有在用將一段文章的複製與貼上的功能.

大約一年前在一支3G的Android手機上,從Google play下載了一種複製與貼上功能的App,但是開始使用之後,系統卻當掉了,換了4G Infocus M2+ Andorid手機之後,也沒有再下載其它的APP來用了,但是此功能在文章的編輯上非常方便,在電腦上使用很頻繁,若在手機上也能有此功能,那在許多情形下,沒有電腦也沒有關係了.

若沒有用App,還有其它方式可以用嗎?

謝謝.

网友:
我使用HTC ONE SV,原本就可以複製及貼上,沒安裝其他app輔助。

在要複製的文字長按,就會跳出複製選項與游標,調整游標讓欲複製的文字在游標區間內(有藍色底色),然後按複製,在欲貼上的地方長按,然後按貼上。

不只文章可以,也可以將電話號碼複製,之後在撥號畫面貼上,然後按撥出。複製貼上我在手機幾乎天天使用,這不是android內建的標準功能嗎?

网友A:
剛剛又拿另一隻老手機 acer E2 測試,也是有類似複製貼上功能,所以 InFocus M2+ 應該也有才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又拿另一隻老手機 acer E2 測試,也是有類似複製貼上功能,所以 InFocus M2+ 應該也有才對吧?

有,那個功能早就看過,只是一直都不知道它是如何使用,也沒有去查.
剛剛看你說有,我就查了一下google.

Android裝置複製及貼上功能使用方式.

謝謝,現在總算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