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電路元件名稱請教

楼主(2016-07-04):
各位大大好
因為要買些元件
可是說不出他的名字
也無法去搜尋他的關鍵字
所以來跟各位先進們請教一下
我要怎麼樣搜尋找到這些元件跟購買獲得他

圖片畫的非常爛Orz數值是用游標卡尺量的
這是一個長的蠻像單pin的IC座的
(類似這網址下面的圖片)
但是又有點不同
算是一個接頭元件
可以讓接頭去插入
還有分公母頭
我手上這是母的部分
也需要購買公的部分
如果有版友們知道他的名稱或是購買管道
還請賜教!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YI

http://www.100y.com.tw/searchdata.asp?searchType=PNoName&w=%B4%FA%B8%D5%B0w&m=any

看來沒啥零件是你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來沒啥零件是你不知道的.

一般是用來焊在pcb上 上面可以綁跳線 做線路測試
http://images.100y.com.tw/pdf_file/TEST.pdf

還有一種叫 pogo pin  裡面有彈簧 是頂pcb的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455&bih=977

但是我就不知道 這東東有母座  還希望有人告知

楼主:
感謝 duncan 跟 kuo0202 版友的回覆
我也覺得很像測試針或是單孔IC座
但是也不是
這東西還蠻小的Orz
所以無法用測試針跟IC座來代替
或許公的部分只要用測試針可以代替
但是母座的部分就要找比較接近尺寸的才放得進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