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禾聯 HD-47MC1 半邊有黑横條紋線

楼主(2016-07-04):
人客新買了電視,原電視就叫我回收了修看看,原本有聲無影,T-CON 故障修好了,想說又撿到了。
結果畫面半邊出現黑横條線,聽說這樣的狀況,是面板故障,沒救了?
各位大大,請問還有方法救嗎?

型號:

正面整圖右半邊有黑横條紋

近照

拆機後背面

電源板

主機板

T-CON

邊條右一

邊條右二

邊條右三

网友A:
你好,請問T-COM之前故障點是?排線是否有清潔過

网友B:
LED背光也要300W功率這麼吃電?
把螢幕外殼鐵框拆了左右二邊應該有軟排,開機摸看看是不是因為脫焊的關係造成,位址板上的軟排應該是對應垂直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請問T-COM之前故障點是?排線是否有清潔過

T-CON 是那顆金色保險絲斷了 , 排線有用像皮嚓過。感謝~

网友C:
這台主板有換過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背光也要300W功率這麼吃電?
把螢幕外殼鐵框拆了左右二邊應該有軟排,開機摸看看是不是因為脫焊的關係造成 ...

感謝您的告知~我看有空還要在拆一次了, 右半邊才有黑紋線,拆右邊的鐵框就看得到了吧!還要查看看。如果右邊脫焊,有何方式修好嗎?那好像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主板有換過了啊~~~

沒呀!主機板沒換呀,是T-CON 有用新的試過。才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呀!主機板沒換呀,是T-CON 有用新的試過。才修好的。

哈哈老眼昏花,是T-COMN換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告知~我看有空還要在拆一次了, 右半邊才有黑紋線,拆右邊的鐵框就看得到了吧!還要查看看。如果 ...

如果脫焊,正統的修護方式,拿去給人家有機器的重新挷定,土砲的方式我看對面有用手工焊的,另外我個人是用3M 雙面膠帶,有厚度的那種而且要耐熱我這種應該是越熱越粘,五金賣場有賣,差不多跟黑色絕緣膠帶同大小,一個要價也蠻貴的150上下,剪好適合大小貼上,貼的層數以頂到鐵框強迫軟排銅泊貼合面板接觸面即可~~~

网友D:
不像是脫膠的現象.
比較像是FFC(軟排)有問題.

有一組GATE的控制訊號沒過.產生無法正常開啟.關閉.
6條訊號線.一正一負.(2條一組)共3組.任一組訊號有問題.就會產生這故障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脫焊,正統的修護方式,拿去給人家有機器的重新挷定,土砲的方式我看對面有用手工焊的,另外我個人是用3M ...

非常感謝大大您的告知,機器重新挷定很貴吧!而且也很難找人送修。只能用土方式了,我在去買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像是脫膠的現象.
比較像是FFC(軟排)有問題.

FFC軟排有對換試過。還是右邊有黑線條,如果軟排有問題對換對出現在左邊吧!
3組訊號!還真是沒量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背光也要300W功率這麼吃電?
把螢幕外殼鐵框拆了左右二邊應該有軟排,開機摸看看是不是因為脫焊的關係造成 ...

瓜大大,我今天又拆了,左右二邊都沒有FPC軟板呢!不知道在那?

+1

+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瓜大大,我今天又拆了,左右二邊都沒有FPC軟板呢!不知道在那?

正面不是有螢幕玻璃那面嗎?看它左右有沒有~不是每個都有,通常都是有啦
你的照片也拍的.............怎會照背面去了~~~而且底部不是有屏嗎?這樣很危險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不是有螢幕玻璃那面嗎?看它左右有沒有~不是每個都有,通常都是有啦
你的照片也拍的.............怎會 ...

是呀~後來我有把它反過來了。
這台可能沒有吧!這樣的話就沒法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像是脫膠的現象.
比較像是FFC(軟排)有問題.

請問一下張大大這6條3組是要如何測呢?上電測嗎?要在那個點測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張大大這6條3組是要如何測呢?上電測嗎?要在那個點測呢?

如何測.還真的不知道.我只能判定那3組訊號在哪個位置.
我的處理方式:換邏輯版->不行->換FFC軟排->不行->換PCB板->不行->換TAB->不行->修CEII->再不行找一片CELL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測.還真的不知道.我只能判定那3組訊號在哪個位置.
我的處理方式:換邏輯版->不行->換FFC軟排->不行-> ...

呵~換TAB後面成本都太高了。我看把它當作面板故障了。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