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 第一代對流式電暖器 開起時不會熱

楼主(2016-07-04):
不好意思舊型,型別網上找不到了。如外觀圖
內部線路圖如圖1,線路間電線都有用電表量是通的。加熱器的歐姆值約10.6歐姆。防倒裝置正常是通路。
開關如圖2(source & peak yx1 T125 125V AC 20A),轉開時電表量A接點的1接點通,但3接點和B 接點不通,(只有A接點的1接點通,其他都不通)。請問這是否正常,是不是3接點和B 接點應該是通的?
另量了IC板上電阻的電阻值5780K歐姆(如圖3,4)。
請問如開關壞了我上網找好像都沒有在賣,那可以找到呢?

网友A:
看樣子3點跟B點有問題~
可以先把1點跟A點相接~
3點跟B點相接~
再插電試試~

找不到開關的話~
可以用這個代用~
只是要挖洞~
但開關入手容易~
畢竟在高電流下的開關~
比較容易壞~

不過先測量看看能不能將開關塞進去~

楼主:
謝謝回覆,
我後來整理了開關,3接點和B 接點通了。我接上電源,打開開關,開關燈焛了一下(紅燈)。加熱器溫度一直沒下來。是那裡出問題了嗎?
會不會是IC 板上的線路錯了,因為我有拆開一次那次我的線路圖沒有記完整,怕裝回去時弄錯線路了。謝謝

補充內容 (2016-7-6 07:34 AM):
不好意思,文卓內有字打錯,應該是 [ 加熱器一直沒有熱。是什麼零件或線路錯了嗎? ] 。真很對不起大家。

网友:
IC板上只是一個LED指示燈~
電源是接110V電壓~
而加熱器也是接110V電壓~
所以二者可以看成並連的~

只是另外再加上溫控跟防倒二個開關而己~
所以用電表測有沒有110V電壓到加熱器或IC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我後來整理了開關,3接點和B 接點通了。我接上電源,打開開關,開關燈焛了一下(紅燈)。加熱器溫度 ...

打開開關,開關燈焛了一下(紅燈)....開關故障了
開關電流吃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樣子3點跟B點有問題~
可以先把1點跟A點相接~
3點跟B點相接~

謝謝大大的回覆,上網看了較新的型號電暖器開關都改成了你所提供的樣式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剛又檢查了電暖器,結果有溫度了。指示燈也保持常亮。接點3和接點B導通。電壓110V。正常了。想之前故障可能人開關內的接點有問題。前幾天我有用電子接頭除繡噴過。。還是要再次感謝大家。

网友:
開關建議還是換一下能夠耐大電流的規格

楼主:
傷腦筋阿,組裝回去後,指示燈不亮,溫度也沒有熱。再拆開檢查,還是開關接點和B 接點不通。阿!
上網查了都沒找到相同開關,不知那位大大可以告知在那可以買到該開關。感恩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傷腦筋阿,組裝回去後,指示燈不亮,溫度也沒有熱。再拆開檢查,還是開關接點和B 接點不通。阿!
上網查了 ...

你那個開關應該是旋鈕溫度開關喔上面有標示T120了,如用一般開關下去替代有點危險,因為他只會一直燒到後面過載跳掉,掏寶看了一下只有3P跟5P,能不能用來替代就要看你線路圖能不能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個開關應該是旋鈕溫度開關喔上面有標示T120了,如用一般開關下去替代有點危險,因為他只會一直燒到後 ...

溫度開關一般會有毛細管引出感溫包?
該開關從照片上看沒有看到有感溫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溫度開關一般會有毛細管引出感溫包?
該開關從照片上看沒有看到有感溫包? ...

掏保

這只找到我剛說3P跟5P 沒看到4P
毛細管出來那種跟這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掏保

這只找到我剛說3P跟5P 沒看到4P

這只是一般開關而已 才10塊 不可能有溫度控制的功能

网友:
台灣製-大電流搖頭開關 2段4P 125V/20A 250V/15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01617204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只是一般開關而已 才10塊 不可能有溫度控制的功能

10幾塊就不可能有溫度控制? 怎沒先看他構造就說不可能......
那你們就繼續建議樓主改一般開關吧

硬要改一般開關可以,但原本屬於最後防線也剛好故障接點黏住跳不開就好玩了

网友C:
他這個開關叫檔位開關,是讓他啟動1組加熱圈還是2組加熱圈(弱 強 關) 或是就(開跟關)

真的溫控開關在最後一張圖的裡面那顆

因為我剛好有一台類似的電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這個開關叫檔位開關,是讓他啟動1組加熱圈還是2組加熱圈(弱 強 關) 或是就(開跟關)

真的溫控開關在最後一 ...

fletcher大大,感謝你的回覆,電暖器總共有兩個旋轉鈕,一個是電源開關,另一個溫度調整。我這次故障的是電源開關,它是旋轉的,轉一方向是開,另一方向是關。目前判斷是旋轉到開時3接點和B 接點不通。要找好的電源開關更換,目前還在找中。

楼主:
不好意思多按了一下,請問如何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