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dtl-732e300 白霧霧的有聲無影

楼主(2016-07-04):
請教各位這問題是tcon 上的 AS15-G 壞了嗎?以前在這情況下開一段時間畫面會出來. 謝謝.

网友:
白霧應該是偏光膜
至於畫面的話懷疑t-con

网友:
偏光膜+t-con雙重故障

网友:
偏光膜要換了~

网友:
偏光膜故障+1,再加上T-CON故障,大工程囉

网友:
如果是自用,可以考慮自己換膜,外0內90,但是換膜是危險工作,一不小心面板就會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