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請教 電話總機 那台的好嘛?

楼主(2016-07-04):
各位大大好..
小弟家中想裝一台電話總機..
看來看去...不知道那一種比較好
也找不太到相關的評價
目前...看的是這2種評牌~但不知

1.多美多 TC308AC 3進8出含3支話機 .約4500
是國產小間..名氣不大..沒什麼相關資料可查!
2.東訊 dx616a 3進8出含3支話機 .約8000
做很久..但有人說滿容易有小毛病

不知道各位大哥..是否能給我一點建議......

网友A:
這兩機種9年前評估過,後來選東訊系統,至今9年沒出過問題。

1. 多美多那種是交換機,優點是標準話機就可以當分機,缺點是操作性較差,來電轉接、外線選擇等只能靠標準話機數字鍵盤操作,有點類似打機械碼不容易記住,標準話機也無法廣播。

2. 東訊那種是總機系統,缺點是必須搭配專用話機,優點是好操作,指示燈、功能鍵豐富,外線狀況容易掌握,內線分機對講、全體廣播很方便。

目前東訊總機系統算是總機市場競爭力最強的,價格不貴可靠度也很好,建議選這種比較好,多美多記得是大陸的產品,9年前一開始是選多美多,測試之後很不滿意,搭配來電顯示型話機來電號碼會掉字,還不一定缺哪一碼,試完馬上退掉改買東訊系統,使用至今很滿意。

當時有向多美多反映來電號碼掉字問題,得到的答案是各地局線交換機不同是正常現象,意思是無法解決,可是用眾通、東訊總機在不同地點測試,卻都穩得很,可見一分錢一分貨是有道理的。

很好玩的是將多美多搭配的顯示型話機不經交換機直接接在局線上,來電顯示一切正常不會掉碼,問題出在哪邊不就很清楚了?9年過去了不知有沒有改善?

東訊總機是在家裡使用的,公司另一套眾通總機系統至今已使用14年也從沒故障過,這類台製產品其實都有相當的可靠度。

東訊DX/SD系統出來之後,眾通馬上被打趴在地,這兩家公司在總機系統專用IC投資很大,而那些沒辦法自己開IC的類比總機公司幾乎都關掉了!

网友:
我投東訊一票!

网友B:
另一個也可以參考的就是 聯盟電子的全數位總機系統, 需要用專用子機+專業配線. 目前我家使用 UDF-1016. 沒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機種9年前評估過,後來選東訊系統,至今9年沒出過問題。

1. 多美多那種是交換機,優點是標準話機就可 ...

是喔~~我上PCXX 看多美多.買的人也不少..可能價格太親民了~
上網能找到多美多的評價.真的沒几個..
也不知道..現在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看來還是選東訊..穩定~比較好點~
才不會一直叫修..就麻煩了~
謝謝大大的說明..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不會一直叫修..就麻煩了~ ...

叫修?怎可能!這種東西都是寄回去修,或是買台新的換掉,要不然沒電話用怎麼辦?
而且有些是設計問題,修也沒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個也可以參考的就是 聯盟電子的全數位總機系統, 需要用專用子機+專業配線. 目前我家使用 UDF-1016. 沒 ...

比較少聽到這牌子 來看看這聯盟的資料..
謝謝大大

网友C:
公司用Panasonic 國際牌電話總機系統
穩定度沒問題

價格應該是貴一點

网友D:
看個人需求,若只是用做電話跟內線對講建議用一般電話擴充容易價格低自己就能更換,若是要功能多操作簡單就需專用型電話機價格會略高些主機與電話機有問題就需回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修?怎可能!這種東西都是寄回去修,或是買台新的換掉,要不然沒電話用怎麼辦?
而且有些是設計問題, ...

是喔~因為他上面寫什麼..像停電時.他就回到一般電話使用...的功能~
如果.是送回去.修也很麻煩....

那如果是東訊的話勒.有問題也是要送回去修?
還是他會派人來現場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用Panasonic 國際牌電話總機系統
穩定度沒問題

查過他的價格.是比較高點~
我家比較偏小型工作室而以~
所以.才會想說..這樣子的等級總機.
就夠了..也不是什麼大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個人需求,若只是用做電話跟內線對講建議用一般電話擴充容易價格低自己就能更換,若是要功能多操作簡單就需 ...

因為我家..會有3支外線進來..2支電話.1支傳真...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使用一般電話..,在同一張桌子上.
不就要放2支電話..嘛?...
感覺桌子上~好像都是電話機!

网友E:
四月剛幫朋友裝SD-616A 308
套餐:主機+SD-7706E話機4支=8500
加購話機一支1450
以上未稅
跟同學拿的貨
提供你參考

网友C:
無線電話小小一支也不佔空間

我家客聽就三支無線電話

网友D:
不會啦  一般常見308 三隻外線8隻內線 像你有兩外線一傳真(會暫一內線) 實際剩7隻內線可用
308國內品牌一兩千就有,用一般電話機差別是打外線須撥簡碼(對應外線) ,不算拉線可用就好總數不到4千以下,有問題不管哪家都是要寄回除非有代理商
ps:不是需有很多功能只是打電話用,其實這就很不錯用,不然專用電話機隨便至少兩千元以上起跳給你參考,我都是用簡單型維修更換很容易單價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東訊的話勒.有問題也是要送回去修?
還是他會派人來現場處理?

即使是國產東訊、眾通也不敢指望有到府維修服務,尤其我都是買來自己安裝的,有問題自己排除,再不行買新的來換,幸好10幾年以來沒遇過問題。

网友:
投東訊一票..
故障率不高  價格親民

网友F:
我公司也採購過 多美多牌的 308 交換機 ,原因只因為便宜,而且就在公司附近.不過品質就青青菜菜.
機器裡面的 Relay 還會亂跳吸不住.

兩光 RELAY 吸不住

兩光 RELAY 吸不住

网友G:
小弟服務的這間公司從小到大,再從大變小(因為賠光了),都是用東訊的喔,裝上去沒壞過,當然也沒維護過。哈哈,說真的過太久連怎設定都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月剛幫朋友裝SD-616A 308
套餐:主機+SD-7706E話機4支=8500
加購話機一支1450

是喔.那也滿便宜的...網路上這樣也要9000勒~~\
你朋友真是佛心來也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線電話小小一支也不佔空間

我家客聽就三支無線電話

其實也有在考慮中...
還在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會啦  一般常見308 三隻外線8隻內線 像你有兩外線一傳真(會暫一內線) 實際剩7隻內線可用
308國內品牌一兩 ...

但大多人對國內價格低品牌308...的評價好像沒有很好~~的感覺..
不然.其實也是有參考中..
反正家中嘛..xd
ps:都在參考中.....在來決定如何~~但還是己東訊為首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也採購過 多美多牌的 308 交換機 ,原因只因為便宜,而且就在公司附近.不過品質就青青菜菜.
機器裡面的 ...

兩光的relay問題..
是會造成什麼問題~?
大大~那排出2光問題.在使用上有什麼心得?
想多了解一下X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服務的這間公司從小到大,再從大變小(因為賠光了),都是用東訊的喔,裝上去沒壞過,當然也沒維護過。哈 ...

大大.你的命運~還真是像sine波啊..大起大落....呵呵~
這像我公司一樣..現在都支出多..進帳很少~
都是在撐啊TAT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的命運~還真是像sine波啊..大起大落....呵呵~
這像我公司一樣..現在都支出多..進帳很少~
都是在撐 ...

東訊二手的很多,如果需要介紹可以私訊我。話說您在北中南?

网友A:
評估總機系統也要考慮分機配線芯數,長期以來公司、住家電話系統都是自己安裝、維護,從早期 8芯、6芯、4芯 到現在數位式的2芯不分極性都使用過,當然是以現在數位式這種2芯不分極性最好配線,牆上電話插座用標準話機的 6P2C 就可以了,每分機只需一對線,電信電纜芯數需求較少,無極性兩條線接上去不必管腳位對應,出錯機率相對較低,維護也省事,東訊、眾通都是屬於數位式兩芯無極性配線。

至於早期機械式總機,各分機之間以30~50對線互相連接,電纜好粗一條分機接頭也很大一顆,這種系統有看過但沒安裝過,年紀沒那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東訊二手的很多,如果需要介紹可以私訊我。話說您在北中南?

好的..如果有需要在來問大大..
多謝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評估總機系統也要考慮分機配線芯數,長期以來公司、住家電話系統都是自己安裝、維護,從早期 8芯、6芯、4芯 ...

是的..當然.要選比較簡單點..
不然搞太複雜.也很麻煩...
謝謝大大..

网友H:
家裡用的是東訊SD-DX616,用了8年多,去年開始出現問題:無法記憶來電,有時半夜會亂響,有時某個外線LED燈會閃(後來兩種狀況RESET就行),就是無法記憶來電比較頭大,因為其它功能都正常就繼續撐著用,不然重新拉線很累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家裡用的是東訊SD-DX616,用了8年多,去年開始出現問題:無法記憶來電,有時半夜會亂響,有時某個外線LED燈 ...

無法記憶來電是指來電號碼無法正確顯示?還是可以正確顯示來電號碼但之後會消失?我家這套用了9年是沒遇過這個問題。

主機板上有顆CR2032電池,可以拔下來檢查看看,每條外線也有0KM,5KM選擇,可以試著變換看看,資料庫設定跟來電顯示有關的就只有一項,3-27 來電顯示偵測,在主機設定說明書第32頁,或許局線訊號條件有變更也說不定。

真的要換總機系統也不必重新拉線啊,只要是兩線式配線連插座都可以沿用,不過目前市場上似乎東訊還是比較好的選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無法記憶來電是指來電號碼無法正確顯示?還是可以正確顯示來電號碼但之後會消失?我家這套用了9年是沒遇 ...

1.沒有仔細看是否可以正確顯示來電號碼,明天有來電時再看。所以現在看"來電查詢",只能看到壞掉之前的資料,後面的來電資料就看不到了。
2.來電顯示偵測 3-27,這個是設定來電顯示偵測時間,剛改成1秒,這麼晚了也沒人會打電話進來,明天再看結果。我的在28頁跟你的不一樣。
3.明天再檢查主板上的CR2032電池,這顆電池沒電也會影響來電顯示功能?我有連接UPS。
4.每條外線也有0KM,5KM選擇,這個設定在那裡?在主板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4.每條外線也有0KM,5KM選擇,這個設定在那裡?在主板上嗎? ...

在主機板,是用jumper選擇的,每條外線各有一個,這個在安裝手冊有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