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小NAS 如何執行 免空 和 磁力連結的 BT 下載?

楼主(2016-07-04):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 感謝感謝再感謝...
這問題困擾很久
家用小NAS 如何執行 磁力連結的方式 下載?

我住曼谷市郊 網路速度慢到不行 線上看片 是種奢求  於是前幾年入手NAS
廠商 Zyxel
機種 NSA221
使用方式是   睡前 將NAS 的 P2P   BT下載 啟動 , 隔天下班 就能收割成果還算順利,
這一兩年來 風向轉變  很多P2P下載都改成'磁力連結'方式 下載
這台Zyxel/NSA221  看不懂 磁力連結  成為頭痛問題

爬了一些網文教學 似乎只有 QNAP / Synology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10&t=3593106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24&p=1#45547662
因為可以自行加外掛  解讀 '磁力連結'方式 的 BT 轉址

但是 我這台Zyxel/NSA221  不能自行加外掛....頭痛

另外第二種情況  免空 下載...
我如何 讓NAS 執行  免空 下載呢
目前爬文 只看到 Synology 的可以做到  https://sofun.tw/synology-mega-download/
手上的 Zyxel/NSA221 只是...搖頭

网友:
如果是先將"磁力連結"轉成"種子"
在丟進NAS應該可以吧

至於免空,除非有該免空的帳號
可以免等待直接下載外

大部分的免空都必須輸入"驗證碼"
所以這部分NAS應該無法勝任

网友A:
我的也是 Zyxel 的 nas,因為只是做資料備份,所以其它功能都沒在用。
剛剛試了一下,免空也是不行下載,bt的話,要有種子才能下。
可先把「磁力連結」轉成種子再行下載。
http://search.cplusplus.me/magnettotorrent.html
http://www.torrent.org.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Zyxel 的 nas,因為只是做資料備份,所以其它功能都沒在用。
剛剛試了一下,免空也是不行下載,bt ...

原來有 將「磁力連結」轉成 BT種子  的線上網頁
Zyxel 的 nas  不能自行添加原廠認可 之外的外掛
也只能 這樣手動轉換做
雖然不是很方便  但也勝過沒有

感謝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