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 B75 PRO-M 跑碼跑一半 重啟

楼主(2016-07-05):
手邊有一片華擎 B75 PRO-M
基本檢測電壓都算正常
CPU 1.1V
RAM 1.5V
PCH 1.8V

問題是除錯卡跑碼跑到一半會重啟~(附件有一小段影片檔)

但是拔除記憶體,還是會卡53 並報錯誤音!
有更新過BIOS了~

有搜尋過論壇華擎B75 Pro3-M重複掉電啟動.(已解決)
不過我的PL6 電桿 +1.05V 是正常的~

不知道前輩們還有啥建議?

跑馬影片

BIOS(別處下載好的檔案)
B75 Pro3-M.zip (4.89 MB, 下載次數: 49)

网友A:
沒裝內存跑53會不會重複掉電
裝了掉電就先檢查內存的工作條件
不過內存維修步驟
BIOS、VCCDDR、DDR_VTT、DDR_VREF、VDDSPD、SMBCLK/SMBDATA、CLK+/CLK-、
RST(DDR3)、AD線、DQS、CAS、RAS、WE#、北橋、CPU座
有些需要用到示波器  BIOS可以先查也可以放RST後

內存的幾個重要信號動作順序基本如下:
1、供電:內存的主供電1.5V、VTT供電0.75V、VREF供電0.75V、SPD碼片供電3.3V、SM總線上拉電壓3.3V、內存控制器1.5V供電……等等;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啊!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才可以的哦

供電正常值
內存供電:1.5V,正常
橋供電:1.05V,正常
PLL鎖相環供電:1.8V,正常
總線供電:1.1V,正常
VSSCA系統代理:0.9V,正常
CPU核心供電:1V,正常

各項供電看來都正常。接著測時鐘:
PCI-E槽的A13與A14:0.38V與0.41V,正常
PCI槽的B16:1.7V,正常
B75芯片組的PCI總線是原生,因此時鐘信號就是橋發出的,不像H61、Z77需要第三方的PCI-E轉PCI芯片,所以判斷起來更為準確

測復位:
PCI-E槽的A11
PCI槽的A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裝內存跑53會不會重複掉電
裝了掉電就先檢查內存的工作條件
不過內存維修步驟

感謝~

晚點來測測看

网友B:
整個壓箱寶傾囊相授,功能不增也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個壓箱寶傾囊相授,功能不增也難

回復的資料大都從網路蒐集的
之前這篇
故障:觸發掉電;  可以再次觸發!
一般 都是缺少+V1.05M 供電引起的!
直接測PL6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25-1-1.html
快速解決法
加個保險電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復的資料大都從網路蒐集的
之前這篇
故障:觸發掉電;  可以再次觸發!

很可惜此板不適這個問題~

不然還真是秒殺!

好想玩軟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