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EM-42PT08D無燈號

楼主(2016-07-05):
上電無燈號 換了3484A電源管理晶片 (SAMPO EM-42VT08D 紅燈不開機 修好又壞

也回焊了 bios也燒了 都沒有燈號 所以想用改主機板(v59s)

上電之後電都有出去給v59板子也有12v BL_ON 也有5v  就是背光不亮

高壓也有電給它 但是就是點不亮

p.s 有用一樣的主機板去點 都是正常的  但是那是別人的板子

想問大大們 這種LED-TV 是不是有相容性的問題 (否則怎麼都點不亮高壓)

在來大大們都是用什麼來改LED-TV的??

网友A:
大大你好 可以使用學姐的通用型液晶電視驅動板http://bbs.pigoo.com/thread-57939-1-2.html

网友B:
既然有用別人主機板是正常的,你有量測過到背光控制所有信號準位對嗎?

网友C:
大大 會不會是ADJ也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用別人主機板是正常的,你有量測過到背光控制所有信號準位對嗎?

沒有也 忘記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會不會是ADJ也要接

adj 沒想過 一般接bl_on 就會亮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好 可以使用學姐的通用型液晶電視驅動板http://bbs.pigoo.com/thread-57939-1-2.html ...

了解  會在看看是否換高壓就能點起來  多謝謝 大大給方向

网友D:
這台簡單到爆~為什麼要修的這複雜~!!!!

网友:
我的EM-42PT08D也是無燈號,測出有3.3v24v就是沒有5v要換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簡單到爆~為什麼要修的這複雜~!!!!

是多簡單  你說說看啊

网友D:
這裡相關文章一堆~自己不努力~怪誰~! 來這裡不先爬文~就想直接知道答案~哪有這好康的事~如果你有認真看過這裡的文章~很少的少會直接跟你講~都跟你講簡單的事你繞一大圈了~你回我的態度如此~難道我還要對你必恭必敬? 說真的~修電視的~一堆是出來騙吃騙喝的~!如果真沒本事~錢還是給別人賺~!跟你講我修過很多台~這明顯的答案都看不出來~還回我了不起~! 算了~!難怪沒人想回你~!這種態度~!很多都是人家努力查修而來的賺錢一訣~怎可能大家都直接跟你說~!
PS:你舉的那文章~根本就是偷懶~如果夠勤快早就完修~只是很簡單的東西掛了~時間久了必掛的東西~
這樣還看不懂就不要修了~!!被罵還要提示你~~真的是~~另外發問也做下功課把該量的電壓量一量PO上來~還是你根本連量都沒量直接換~再提示你只換那二顆是不夠的~! 返修率很高~!如果是有良心的人該換的東西都會換掉~那就不會有這問題~!另外不要有事沒事就找程序麻煩~沒這多台程序掛掉~除非是亂升級或升級一半斷電~!程序要壞~真的是千中一台~!改板子比原版修好更費時~所以才說你繞遠路~明明簡單的板子搞搞就好了~就算一時搞不好~也可以認真的再查再查~查到才是自己的~!附近二手店~也是不會修~都是再委外給人修~要不就是找我用~我也是經過百台千台的歷練才有這些豐富的經歷~!
再告訴你~這台我修過的都沒返修過~!!!新版這塊主板3484二顆取消了~!!

另外~拆焊時前置工作沒做好~你後面也可能問題一堆~! 還有我都直接450度吹下來~你舉那文章350度~~~前置工作做好~450度一下就拿下來~
而且~還會有意外發現~!修主板懶的查~就直接從重點下手~電源IC~三極管貼片~這些都是容易掛的東西~真的查沒有再認真跑線路~!

補充內容 (2016-7-20 11:00 PM):
版主大大~麻煩幫我刪掉~謝謝~如果這在發問~有人肯這樣回我~我高興都來不及~也難怪~沒人想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裡相關文章一堆~自己不努力~怪誰~! 來這裡不先爬文~就想直接知道答案~哪有這好康的事~如果你有認真看過 ...

每個人的功力不同,請體諒一下還沒成為高手的人.

也請二位別再爭執下去,不然只好刪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多簡單  你說說看啊

對方也有花時間把內容寫出來....

也體諒一下人家有說明,也包容一下對方吧!

(二方回應的方式跟順序各有不好,以後各自處埋一下自己回應得不好的部分.感謝二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方也有花時間把內容寫出來....

也體諒一下人家有說明,也包容一下對方吧!

就是不懂才要問阿 何必一開口就說 (這台簡單到爆~為什麼要修的這複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懂才要問阿 何必一開口就說 (這台簡單到爆~為什麼要修的這複雜~!!!!)

有些人不擅長表達或表達得不好.......(這種人其實滿多的)

有時要小讓一下別人,這樣會讓自己的人際關係能力強一點。

我是要你讓他,也要他讓你。

如果他沒有再回話,那就是他讓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