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求Micro USB 母座 Acon MUC4B-5

楼主(2016-07-05):
http://www.acon.com/zh-tw/product/detail/314
我找不到這顆
或是跟這顆同規格也可以

感恩

网友:
兩腳插板無捲邊母座,找反向代用的應該可以.

网友A:
應該跟這個一樣吧,

電子材料行應該有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跟這個一樣吧,

電子材料行應該有賣的!!

不一樣,請注意兩腳插板無捲邊,你的是普通兩腳貼片有捲邊.

楼主:
長度有差

网友:
找平口短體無捲邊兩腳插板的就可以了.

楼主:
http://imgur.com/a/s64Ie

如果長度不夠會被藏在殼裡面

网友B:
您的圖片連接是長體四腳插板的連接器,這是使用在手機或是平板上的,請先確認是要什麼規格的連接頭,兩次照片都不一樣我也不知怎麼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圖片連接是長體四腳插板的連接器,這是使用在手機或是平板上的,請先確認是要什麼規格的連接頭,兩次照 ...

sorry,標題有打型號 內文忘了打,我是要MUC4B-5 長體的,是平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sorry,標題有打型號 內文忘了打,我是要MUC4B-5 長體的,是平板用的

上淘寶找吧!
台灣基本上若是網拍沒有的話,那大概也不用找了

這類micro USB 座 ~有好幾十種不同規格

你自己的平板,去淘寶輸入平板型號在加上micro USB 絕對找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淘寶找吧!
台灣基本上若是網拍沒有的話,那大概也不用找了

找到了,感謝各位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