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tsu S904 過電不開 板號NYKS94v-0 NM101416-N

楼主(2016-07-06):
版上的大大們 大家好 我又來麻煩各位了
小弟弟這邊有張Fuhitsu Lifebool S904F

大小板全體照1

大小板全體照2

故障情形為 過電不開機~~ 電源接上 (沒按電源按鈕) 就亮燈 熄滅 不斷重複 像是一直重開機
觀察DC POWER SUPPLY 變化

一般時候大約都停留在0.006~0.008A

固定經過一些時間後
數值上出現變化
會忽然拉升到0.066A 接著到 0.099A或 0.1A
(想請問 這代表什麼意思? 是有零件短路麼?)

於是我想先試試看刷BIOS好了...
但....
C3 MX25L6473E
C4 MX25L8073E
兩顆!? 這...我該怎麼做呢...這是要拔哪一顆? 還是都要拔?
只找到一種BIOS 官網提供 更新用的檔案...

希望版上各位大大 可以指示小弟弟該如何走下一步 ...謝謝
雖非本科系 但真心想學習...!

网友A:
兩個都拆下來把資料讀出來備份,在跟官網下載來的做比較
如不會比較就傳上來請痞友幫忙
還有這台過保固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都拆下來把資料讀出來備份,在跟官網下載來的做比較
如不會比較就傳上來請痞友幫忙
還有這台過保固了嗎

好的 我試試看

筆電的使用者是說美國買的...
不過我看日期 好像非常剛好...

楼主:
BIOS目前只有找到原廠的
原廠PMU 韌體更新.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GbaDyfL5

以及從筆電提取的BIOS

MX25L6473E_C3.rar (4.94 MB, 下載次數: 19) MX25L8073E_C4.rar (281.44 KB, 下載次數: 15)

請問...BIOS要如何做比對 ?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目前只有找到原廠的

這台應該還在保固內如果有註冊的話,不過他是在美國買的在全球只有一年保,美國應該還有二年保

C3 C4 都是BIOS 這是我幫你改的BIOS有兩個版本只要寫進C3試試看可不可以正常開機
原廠的是升級用沒辦法比較

MX25L6473E_C3-1.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wqExljfS

MX25L6473E_C3-2.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F0Ewa2Pj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還在保固內如果有註冊的話,不過他是在美國買的在全球只有一年保,美國應該還有二年保

C3 C4 都是B ...

真不愧是獅子魚大大...  寫得出bios
我用原本的MX25L6473E 直接清除燒入
結果還是不開
不過原本最多跑到0.1A (會在0.066停一下)
現在會跑到1.11A((會在0.88停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不愧是獅子魚大大...  寫得出bios
我用原本的MX25L6473E 直接清除燒入
結果還是不開

兩個版本情形都一樣嗎 1.1多應該開機了 可以試著組裝一下 有些液晶螢幕要裝上才能開機(有碼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版本情形都一樣嗎 1.1多應該開機了 可以試著組裝一下 有些液晶螢幕要裝上才能開機(有碼片) ...

抱歉 筆誤 是0.100A 按住電源按鈕則會停在0.010A
是的!!兩個版本的狀況一樣
之後有把整台祖起來再開 狀況沒變

接上變壓器就會這樣閃爍
[youtube]VAJ12kylBvg[/youtub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筆誤 是0.100A 按住電源按鈕則會停在0.010A
是的!!兩個版本的狀況一樣
之後有把整台祖起來再開 狀況 ...

跑0.1的話就先查CPU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0.1的話就先查CPU供電

好的! 但我不知道CPU供電要從何查起...
手邊有電表 試過上電去量測
點了幾個地方(不知道測哪 就隨便點) 都只看到19V 怕上電太久會有東西壞掉 所以馬上就關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但我不知道CPU供電要從何查起...
手邊有電表 試過上電去量測
點了幾個地方(不知道測哪 就隨便點 ...

你有恆流源電供不要怕 短路立刻斷電 要拍CPU那一面的圖上來 通常有電感的地方 都是供電線路 還有電池接口附近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恆流源電供不要怕 短路立刻斷電 要拍CPU那一面的圖上來 通常有電感的地方 都是供電線路 還有電池接口 ...

補上圖片

CPU這面

CPU附近照

電池近照
上方為電池 左邊可裝光碟機亦可換成電池

背面全照(不知用不用的上)

网友A:
先測量紅圈框起來的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紅圈框起來的看多少

接上電源後

左:3.2v
中:5v
右:0至1.23v 跳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電源後

左:3.2v

CPU供電不正常 有目測看板上是不是有地方異常 或用手摸摸看是不是有地方發燙
將紅圈處芯片型號寫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供電不正常 有目測看板上是不是有地方異常 或用手摸摸看是不是有地方發燙

將紅圈處芯片型號寫上來 ...

肉眼+放大鏡 並未看出有任何零件外觀有異樣
用手並未摸到任何有哪個地方會燙

零件編號由左至右為
TPS2544

TPS51125A

BQ737

請問接下來量他們的電壓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肉眼+放大鏡 並未看出有任何零件外觀有異樣
用手並未摸到任何有哪個地方會燙

不是這三棵 一顆是USB控制 一顆是待機 一顆是充電
你找一下CPU附近有四四方方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這三棵 一顆是USB控制 一顆是待機 一顆是充電
你找一下CPU附近有四四方方的芯片 ...

正在量電壓
是他麼? 電壓都會跳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量電壓
是他麼? 電壓都會跳動

MAX15576GTG
找不到這一顆的資料 所以要請板上高手幫忙
四代板載CPU很容易過熱而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15576GTG
找不到這一顆的資料 所以要請板上高手幫忙
四代板載CPU很容易過熱而損壞 ...

測得電壓 如下 都會來回跳動至0
希望有大大協助...

1..0.12
2..0
3..1.49
4..1.69
5..17
6..0.24

7..0.17
8..0.57
9..1.03
10..0.10
11..1.04
12..3.12

13..5
14..0.433
15..0.17
16..0.26
17..0.34
18..18.20

19..0.01
20..1.62
21..1.37
22..1.69
23..0
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