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 PRO 與 ASUS P5G41-M 維修

楼主(2016-07-06):
主機板型號: ASUS P5K PRO ASUS P5G41-M 維修

故障狀況:  P5K PRO:有過電-不跑碼
           P5G41-M 1.插上POWER 直接啟動-但無畫面
                 2.按一下PW-SW開關.能跑碼-有畫面.使用也正常
                 3.關機後.CPU風扇持續轉-螢幕畫面消失

處理過程: 這是tonyufo大寄來的主機板.他知道修好後.就迫不及待催我發文.那~來吧

小7真方便:開箱了

內有兩片主機板

主角1:ASUS P5K PRO

型號:

有過電不跑碼 無PCIRST#

CPU電壓-有

PCICLK-正常

PCIRST-無

1.8V 供應RAM 及北橋-正常

北橋第二組電壓-異常

測量MOS兩端-已經短路-但未必是MOS故障

此電壓經過電感.供應北橋電壓

將電感與電容拆除.發現短路端在電感右側-北橋端

高雄最近好熱-整個人好不自在.咦-好不自在-好自在.我的好朋友.你想到什麼了嗎
.
.
.
.
.
.
.
.
.
.
想到了吧.我也疏忽了-應該一開始先看看這裡的說.但每一次都沒想到.唉

將短路電容處理掉

短路MOS回復正常

將靠不住拿掉

再度測量電壓-1.24V 正常

一樣不跑碼.但-已經有PCIRST#

刷BIOS

再上-跑D3

D3就是要插RAM啦

亮機

主角2:   P5G41-M

一接上POWER直接過電.此時主機板其實處於待機狀態.

一觸發後就什麼都正常了

關閉後螢幕消失.就是CPU風扇還在轉.這種現象要朝-綠線(PS_ON#)下手.因為綠線一直被拉低

IO 72腳為 PS_ON#

經過822去控制綠線 PS_ON#

822左邊有5.12V

經過822後-只剩0.13V

不換你要換誰

換完822後-右邊原本0.13V 已經上升為4.05V

已經可以正常待機

觸發-正常

關機-正常.真有趣.完修畫面竟然是無畫面.哈哈

後記:有一天如果機會允許.我要學葉問:我要打十個.哈哈

网友A:
改天一口氣寄20張給你修好了=.=.......

网友:
我也要寄~~

付費^^

网友B:
真精彩~

每次看完chiyimonitor大的文!

總讓人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天一口氣寄20張給你修好了=.=.......

送他是不要錢。。。。。。但修好要拿回去是要$$的。。。。

要不然是每天吃那些修不好的主機板當麵包嗎???

网友C:
哈哈! 華碩的兩大著名問題~全部中獎

不過你北橋上的電容全部拿掉~這樣不會有後遺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一口氣寄20張給你修好了=.=.......

好喔.真令人期待.哈哈

网友D:
對ㄚ對ㄚ~~北橋晶片上芝麻粒你補回去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華碩的兩大著名問題~全部中獎

不過你北橋上的電容全部拿掉~這樣不會有後遺症嗎?

超人大.因為有些已經表面腐蝕.無法全補.所以就不po 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超人大.因為有些已經表面腐蝕.無法全補.所以就不po 圖了

 沒有全補,這樣以後使用不會有問題嗎?

記得私訊金額給我喔,我再轉給您。感恩啦

話說那北橋上的電容您是怎麼拆下來的,我試過別片拆不下來(有沒有教學之類的   哈哈)

ps我只有簡易的工具,沒專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全補,這樣以後使用不會有問題嗎?

記得私訊金額給我喔,我再轉給您。感恩啦

1.這問題之前曾經討論過.略過專業的部份不談.熱機測試都是正常的
2.你說到重點了.拆下來又不傷到北橋已經是不容易的技術.要再補上去.更是難上好幾倍.所以強烈建議新手
  不要補.除了擔心高度問題.也怕造成傷害喔
3.用烙鐵拆.若用熱風槍.恐怕會GG
4.都測試完成後再連絡你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ㄚ對ㄚ~~北橋晶片上芝麻粒你補回去了嗎?

強烈建議新手 不要補.除了擔心高度問題.也怕造成傷害喔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補補看.才知道難度在哪

楼主:
小賴.有空再連絡我喔.謝謝

网友F:
這種電容我會用二支刀頭加焊油去拆。。。。。

一碰就下來了。。。。。(太久怕有傷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電容我會用二支刀頭加焊油去拆。。。。。

一碰就下來了。。。。。(太久怕有傷害) ...

嗯.若是生鏽的.又不一樣了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種電容我會用二支刀頭加焊油去拆。。。。。

一碰就下來了。。。。。(太久怕有傷害) ...

我有拿癈板試過,二支加焊油,但它死不下來。可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拿癈板試過,二支加焊油,但它死不下來。可惡

你銲槍幾瓦的呢?

我多是用可瞬間加熱的焊槍 (30W~120W)

這種焊槍才能應付各種難拆的零件

基本上要高瓦數焊槍+助焊劑+錫+動作快=完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銲槍幾瓦的呢?

我多是用可瞬間加熱的焊槍 (30W~120W)

40w或60w,小弟是用克難式設備n_015|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w或60w,小弟是用克難式設備

我是用已停產的 (槍型) HAKKO 980 x2支

http://www.100y.com.tw/product/7349.htm

現在本體因該有其他型號取代(市面上其他品牌還有賣)

980 烙鐵頭還是有原廠貨於市面上販售

===========

我NN年前進公司時,我當時的指導老闆就給我~"槍型"~980兩段升溫烙鐵,叫我不要用一般型

剛開始很不習慣槍型,當時我拿法很怪(反拿),被一些他耍嘴砲的工程師取笑

但我老闆慧眼識英雄,他對我說不要裡其他工程師,你就用你習慣的拿法,把零件焊好及拆好才重點

後來我花不到3個月的時間,就幹掉整間公司的工程師成為 NO.1

网友:
大大真是專業的專業~~~~~~~~~

网友G:
引用 楼主:
1.這問題之前曾經討論過.略過專業的部份不談.熱機測試都是正常的
2.你說到重點了.拆下來又不傷到北橋已經 ...

我個人測試過~~ asus p35 p43 p45 北橋不補應該還能穩定地用~~但 p31 就一定要補,不然會出現一堆有的沒有的問題,另外還有名板 m2n-e 也是受害者之一,橋上電容清掉不補也是可以使用喔~~
以上說明僅供參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個人測試過~~ asus p35 p43 p45 北橋不補應該還能穩定地用~~但 p31 就一定要補,不然會出現一堆有的沒有 ...

謝謝wanjonwan大提供的資訊

网友E:
突然想到,你最後一張完修照應該改成風扇不會轉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想到,你最後一張完修照應該改成風扇不會轉的照片

因為按開關-關閉後就按快門了.所以風扇來不及停.呵呵

网友H:
多谢分享!!

我有一片m2n-tvm/s一上电风扇就转,但触发不跑马。

细查绿线至io输出脚,有一NPN三极管,IO输出脚接B极为3伏高电平,C极
接绿线为0伏,请问大大是不是IO挂了?

同时检查到CPU没供电,是否与IO有关系,我是菜乌,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分享!!

我有一片m2n-tvm/s一上电风扇就转,但触发不跑马。

應該先檢查綠線電壓.再找回去.如果你也能發文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精彩~

每次看完chiyimonitor大的文!

謝謝.希望對你查修有幫助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希望對你查修有幫助喔

基本上小弟本來都在玩液晶電視~
修了也沒要用~
也只賣過幾次.....

堆了幾台~然後就會被老婆罵!!(我可以想像WISH大面對學姊的日子)

是從chiyimonitor大幾篇PO文,才慢慢研究~

所以chiyimonitor大是啟蒙教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小弟本來都在玩液晶電視~
修了也沒要用~
也只賣過幾次.....

別客氣.大家都是有興趣才會在這裡.真要靠修主機板過生活-好難

网友I:
恭喜chiyimonitor 大完修,看chiyimonitor 大出手,就知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chiyimonitor 大完修,看chiyimonitor 大出手,就知有沒有!

謝謝你.這還是要三分天註定.7分靠運氣.哈哈

网友J:
飯後看chiyimonitor 大的修文就是一種享受啊,感謝chiyimonitor 大辛苦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飯後看chiyimonitor 大的修文就是一種享受啊,感謝chiyimonitor 大辛苦發文。

不客氣.謝謝回應喔

网友K(2017-01-21):
超厲害的,進來的晚,發現居然有這麼專業的地方,也有人發這麼專業的文...
話說,不知道能把手上有問題的版,可以寄去哪裡ˋ給大大修,再請大大發文指導?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超厲害的,進來的晚,發現居然有這麼專業的地方,也有人發這麼專業的文...
話說,不知道能把手上有問題的版 ...

希望新會員朋友也能嘗試發求助文或維修文.這樣論壇才會熱鬧.要考慮先發文嗎.會有很多熱心朋友幫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超厲害的,進來的晚,發現居然有這麼專業的地方,也有人發這麼專業的文...
話說,不知道能把手上有問題的版 ...

版上很多高手都有接受付費維修,你可以私下問價格.

网友:
恭喜chiyimonitor大完修

网友K:
引用 楼主:
希望新會員朋友也能嘗試發求助文或維修文.這樣論壇才會熱鬧.要考慮先發文嗎.會有很多熱心朋友幫你的 ...

小弟雖然高中是電子科,旦脫離電子已久....
面對電路,真的是苦手,不知如何下手
且,這麼專業的東西,我覺得我還是搬椅子看老師講課就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弟雖然高中是電子科,旦脫離電子已久....
面對電路,真的是苦手,不知如何下手
且,這麼專業的東西,我 ...

請問你居住的地區.願意幫忙的會員也許可以直接發訊息給你

网友K:
引用 楼主:
請問你居住的地區.願意幫忙的會員也許可以直接發訊息給你

小弟住新北市,蘆洲區。
我相信術業有專攻....
真的需要,還是得要交給專業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弟住新北市,蘆洲區。
我相信術業有專攻....
真的需要,還是得要交給專業才行 ^^ ...

希望有蘆洲區的會員.願意幫忙維修的話.請發消息給wenj1976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