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分離式冷氣不冷(壓縮機無啟動)

楼主(2016-07-06):
各位前輩好

小弟一台東元分離式冷氣可以開啟,但是出風都不會冷。
經過自己簡單的檢查後發現
一、室內送風機是有220V的電壓,但是沒有輸出電壓到室外機的壓縮機上,
二、室外機壓縮機上有個繼電器,強制手動按下後壓縮機是可以啟動的,但是不到3分鐘就自己跳開的

後續去東元買了一個室內送風機上方"直膨式控制器"換上後,一切就正常了
而更換下來的這個控制器想當備品,以備不備之需。

目前只會這幾個基本步驟
一、目視各電容看起來均無爆漿
二、保險絲量測無斷線

想請問各位高手該從何下手查修此控制板,謝謝。

网友:
既然換機板後就正常了
推斷
應該是20a relay故障,送電檢測有無輸出220v
(應該無輸出)另檢測RELAY線圈電壓是否有12vdc
如有就可以確認是否是繼電器故障
如無dc12v則為其他元件故障

楼主:
了解了!!
感謝指導   已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