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TAC-16電鍋維修

楼主(2016-07-06):
單位配訓替代役家裡煮飯用的,因為上電燈亮不加熱送三級保修
參謀總長交代建立量小質精戰力強現代化部隊,白話就是動手吧

打開底蓋

加熱絲接頭熔斷

長度不夠,加熱片轉個角度喬出長度

通知業主買端子,業主去五金行買小包裝1包2個2元,裝上後加水試機,功能正常後組裝交件

网友:
省了一筆~~~~

网友:
運氣不錯, 如果是斷點在內部就只能換整個加熱模組了

保溫的那組似乎也有一個端子焦黑嚴重...

楼主:
整台電鍋外面都是黏黏的油污,裡面高溫組件接頭也有明顯氧化,放置位置在瓦斯爐旁,小弟裝回時花了不少時間把氧化物刮掉,也通知業主使用環境不變頂多半年一年還會再見,到時要轉聯保廠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台電鍋外面都是黏黏的油污,裡面高溫組件接頭也有明顯氧化,放置位置在瓦斯爐旁,小弟裝回時花了不少時間 ...

請業主提供一下.
廚房穩潔噴一噴,

网友A:
材料那裡買的,沒屋頂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那裡買的,沒屋頂嗎

業主去五金行買小包裝1包2個2元,
電子材料行一定有賣~~
沒屋頂還要付運費

网友:
八德路光華商塲電子材料行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