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L2450..背光不均..不亮....求助高手代修

楼主(2016-07-06):
客人送修BenQ GL2450..原本只是背光不均

笑~果....如下圖
(忘了先拍起來..借用eereer12大哥之圖)

eereer12..之圖

eereer12..之圖

拆開後確實只亮2組LED..2組不亮

型號

型號

測量LED輸出點時..不小心短路了

不亮了......XXXXXX

測量啟動電壓...可正常切換0V~3.2V

老花眼..實在無法處理...

有近"新莊之高手"可代修

楼主:
客人又在催了...
只好直接換"學姊家"的燈條

目前測試畫面..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人又在催了...
只好直接換"學姊家"的燈條

恭喜完修n_116|

网友A:
恭喜完修,這步好用喔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感謝大大...加油打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步好用喔

感謝大大...不令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