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達人四行程發電機,可以發動但電沒發出來

楼主(2016-07-06):
求助達人SH 1000 DX ELEMAX 日本製 1Kv 四行程發電機,很久沒用了,颱風要來了,經測試可以發動,但電沒出來,是什麼壞了,那位達人大哥可以教教我

网友A:
會不會是那個保險絲或開關沒開

网友B:
1.請您拆了他
2.碳棒還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那個保險絲或開關沒開

按下去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您拆了他
2.碳棒還正常嗎

好,我拆看看,碳棒?

网友B:
目前恆壓輸出發電機常用可變場磁,所以電樞線圈上有滑環跟碳棒,碳棒接觸不良會造成無場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恆壓輸出發電機常用可變場磁,所以電樞線圈上有滑環跟碳棒,碳棒接觸不良會造成無場磁 ...

並不常用,買很多年,用不到10次,碳棒接觸不良的機會,是不是比較少

楼主:
拆開了,!

先從第一個零件開始好了,請問這叫什麼,"離累"嗎?,剛剛用三用電表電阻量過,
未通電下,三支腳都不相通,這樣子量對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開了,!

先從第一個零件開始好了,請問這叫什麼,"離累"嗎?,剛剛用三用電表電阻量過,

估狗搜尋C1502R (diode ? ) 找到的, 裡面的問答應該可以幫你找到發電機的問題!
http://www.electronicspoint.com/ ... rator-diode.2527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狗搜尋C1502R (diode ? ) 找到的, 裡面的問答應該可以幫你找到發電機的問題!
http://www.electronics ...

大哥,我英文不好,看翻譯文章的意思是,如果不是離累問題,就是可能有與AVR(自動電壓REG)的問題,這樣子對嗎?

网友:
您那顆應該是12v的橋整,問題還是在原頭,如果有AVR,請您從這裡開始檢查,您的電樞有線圈,表示場磁由這裡產生,電能生磁,請您再拆下去

楼主:
謝謝各位大哥,發電機巳修好了,送去店家請老闆檢修
說實在有點不好意思,這次有點小烏龍,原來問題是出在之前有汽油放太久卡住化油器,所以發不動,後來自己清理後可以發動就放著沒在用,這次發動後沒電是因為怠速和混合比的問題,導致轉速太慢,就沒有電輸出了,謝謝各位大哥提供的寶貴意見,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哥,發電機巳修好了,送去店家請老闆檢修
說實在有點不好意思,這次有點小烏龍,原來問題是出在之前 ...

感謝提供,長知識了,原來發電機的轉速不能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