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770SMH-LED畫面會閃白一下好一下閃

楼主(2016-07-06):
ViewSonic VX2770SMH-LED畫面會閃白一下好一下閃

故障畫面

一下正常

一下閃白

它是三合一板

換上新的一片

變的很綠

但是還是會閃一下白綠

屏的型號

這是面板問題還是我買的三合一板也有問題阿

補充內容 (2016-7-7 11:16 AM):
確定是面板問題   換了公板也是一樣

网友:
怎麼不用公板試試

楼主:
用什麼的 v59嗎?

网友A:
看起來像是LED背光不良,有可能是恆流板或者LED燈條~
A/D板換過也一樣情形不太可能二張卡片故障情況都一樣吧,所以位址板那裏也有可能零件要壞不壞或有短路發生~現在要先確認是信號處理問題還是背光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LED背光不良,有可能是恆流板或者LED燈條~
A/D板換過也一樣情形不太可能二張卡片故障情況都一樣吧 ...

大大 我以拆被光電路 亮度都正常 不會閃

网友A:
這樣的話,假設A/D板是好的,就需要你查一下位址板那裏了,先目視零件有無明顯發黑和聞一下味道有無焦臭,又或者拿公板再確定一次~~~~加油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的話,假設A/D板是好的,就需要你查一下位址板那裏了,先目視零件有無明顯發黑和聞一下味道有無焦臭,又或 ...

嗯 現在在拆了 要用公板試試了 謝謝大大的指點

楼主:
感謝ArmsCastle大大的提醒 用公板點 今天早上就用v59點起來 一樣會閃白一下正常的

所以能確定是面板壞 vx2770(2012製造) 是會壞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