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插座/延長線規格的定義

楼主(2016-07-07):
如題,真不好意思,小弟在電工方面沒有什麼常識,但又想增長見識,就厚著臉皮來請教

1. 一般插座或延長線標示規格如110V,15A,1650W,那麼....1650W代表著實際功率(P)還是視在功率(S) ?
2. 我直覺1的問題是實際功率,若以此為論點,如果插座/延長線產品有保險絲的話,只要電器規格超過15A或大於1650W,那麼插座/延長線就會讓保險絲燒毀做保護作用了對嗎?

网友A:
事實上那個功率標示很沒有意義   應該按照電流標準來看
這條延長線最大能夠使用15A110V的環境下

這個功率應該是視在功率  也就是在線路上面跑來跑去的電   這些電力也是有電流產生的
那一般情況下把它看成實際功率也可以的  一般的用電環境 PF值視不會太低的普遍高於0.7  線電流要到15A也是不簡單了
還有視在功率變化太大了  一般而言應該是指實際功率 或是線電流 看那個到最大  到了就不要在開電器了
不過你的延長線會都插在功率計上面嗎  太麻煩了吧     如果是我要用這條延長線我只用到70%  也就是1155W的電功率  這樣子比較保險  另外像是單個電器耗功率在800W以上的就不建議插在延長線上了

15A保險絲就會跳脫 一般用在延長線上是積熱型的  雙金屬片型的  那實際上15A動作時間可能有點久  一般就是18~23A   跳脫最快的時候就是後端短路的時候  後端過載跳脫時間比較慢......

网友:
功率標示其實還是有意義的~
因為一般人不會知道 P=VI~
只知道電器上面寫著幾瓦幾瓦的~真接看這個就知道延長線ok不ok了~

网友B:
不必想得太複雜,電線電流承載能力跟功率因素無關,15A耐流量就是15A,接PF-=1的負載也是15A,接PF=0.5也是15A,所以負載功率因素很差時,同一條電線能承載的功率會降低,假設PF=0.5,則最大可承載功率是1650W*0.5=825W,但一樣是1650VA。

所以延長線應該跟電力變壓器一樣標示成VA,不過使用者對功率因素、VA沒概念,所以都標示成W。

功率因素是電壓與電流不同步程度的表示,只有計算功率時才有意義,單看電流不必考慮功率因素,功率因素為1跟功率因素為0.1,若電流都是10A,對電線的承載效應都是一樣的。

网友:
別讓電線發熱,會燒起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必想得太複雜,電線電流承載能力跟功率因素無關,15A耐流量就是15A,接PF-=1的負載也是15A,接PF=0.5也是 ...

請問ysc大

一個15A三個插座的延長線,是指三個插座加起來的總電流能夠承受15A,還是
15A/3=5A,每個插座只能承受5A ?

若只接一個耗電流15A的電器產品在這個延長線上,這樣可以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ysc大

一個15A三個插座的延長線,是指三個插座加起來的總電流能夠承受15A,還是

T大,是整個插座認證15A,也就是每個插座能供應15A,但總和也是15A,若是每個插座是組合式,三個插座分別接獨立迴路,那當然每個插座可以獨立供應15A,但實務上很少這樣做,同一出線盒通常都是同一迴路。

同面板三插座是為了方便使用,不是為了增加供電容量,同迴路連接若干個插座面板也是相同道理。

网友D:
其實直接看延長線的電線規格應該比較有參考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直接看延長線的電線規格應該比較有參考價值。

這又太複雜了
非專業人士還是只看瓦數標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實上那個功率標示很沒有意義   應該按照電流標準來看
這條延長線最大能夠使用15A110V的環境下

先筆記記錄下來,專炸元件大大謝謝你的經驗分享,很專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想得太複雜,電線電流承載能力跟功率因素無關,15A耐流量就是15A,接PF-=1的負載也是15A,接PF=0.5也是 ...

原來如此,所以延長線上標的1650W應該是視在功率,只是廠商為了方便,都以W標示

ysc大大想再請教一下,你所舉例的:假設PF=0.5,則最大可承載功率是1650W*0.5=825W,但一樣是1650VA。
(1)PF參數應該是指家庭或工廠的電力來源,不是電器或延長線本身喔?
(2)假設延長線規格為110V,15A.1650W,如果PF=0.5,那延長線接了電器>825W但電流<15A.延長線保險絲也會
    跳開或燒毀做保護作用了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所以延長線上標的1650W應該是視在功率,只是廠商為了方便,都以W標示

ysc大大想再請教一下,你 ...

1. 功率因素是因負載產生的,不同的負載會有不同功率因素,電熱類負載(如電鍋)功率因素=1,省電燈泡功率因素約在0.5~0.6,傳統線圈式安定器日光燈功率因素約0.45~0.5,功率因素跟發電廠無關。

2. 前面說了,跳脫電流跟功率因素無關,功率因素=1時的1A,跟功率因素=0.5時的1A對線路而言是一模一樣的,電線、保險絲、無熔絲開關無法得知功率因素是多少,只要到達了電流承載極限,該燒得就會燒該跳得就跳,不會因為功率因素低就會容許較大電流。

一般家用單相三線式供電台電不會計較功率因素,若是廠辦、商業用電的三相供電就會有無效表來記錄功率因素,每次抄表會記錄這期功率因素,以80%為基準,每低1%會加收0.1%電費,每高1%也會扣減0.1%電費,對高用電量用戶而言,做好功率因素管理可以節省很多電費。

負載功率因素不彰會造成輸配電設備的浪費,如電線、變壓器明明可以供應10KW的功率,假設該迴路功率因素是0.5,則只能傳送5KW的電能。單一條延長線由1650W變成只能供應825W看起來沒甚麼,但對台電輸配電投資影響就很大了。

网友E:
不要被一堆 名稱或規格 或所謂的專業名詞 搞到...本來很簡單的問題變很覆雜...

試想一個問題....延長線,就一條"導線"....

理想上,這一條導線 "最好"是 零消耗(零阻抗--超導體)....
現實中,超導體雖然有被證實,但仍只是在實驗室階段,仍未達實用(產品化/量產化)階段...
當導線不是"超導體",就會有阻抗,有了阻抗流過電流就會產生,你不要(無謂)的消耗問題(P=I^2*R)...
而且這個"不要的消耗",會轉換成"熱",這個熱如果太多或散不掉,就變成意外火災.....

如果你仍念念不忘,所謂視在功率及有效功率,功率因數...等等名詞
試想一個問題,你從快遞收到一包裹,拆開包裝,拆拆拆...,最後拿到 你的東西
寄件者(打包)-------快遞-------收件者(拆包裹)....取出東西
就收件者而言,你只是要最終(包裹中)的東西
但對於寄件者,快遞都是"完整包裝"(含紙箱....)

相同的...
寄件者(打包)-------快遞-------收件者(拆包裹)....取出東西
供電端--------延長線/導線----用電端.....有效功率
所謂 有效功率(包裹中的東西)是 用電端(電器)的用電結果...
想一個,極端的問題,如果PF=0(電壓/電流相差90度)....
PF=0,供電端一樣要提供電壓/電流(當然要跟你算電費)....
導線/延長線一樣可能會產生熱,甚至變成火災....
(就像你只寄一個包裝用的紙箱,裏面沒東西...一樣也是要付運費)

所以不管有效功率是多少,只要供電端有供電(電流),就會流經"導線","導線"就會產生熱
所以最後 就只看"電流"....

註: PF(功率因數)是負載產品特性不同產生不同PF跟供電端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功率因素是因負載產生的,不同的負載會有不同功率因素,電熱類負載(如電鍋)功率因素=1,省電燈泡功率 ...

喔喔,原來如此,看懂了,謝謝ysc大大不吝的分享,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被一堆 名稱或規格 或所謂的專業名詞 搞到...本來很簡單的問題變很覆雜...

試想一個問題....延長線,就 ...

滿寫實的比喻,謝謝jason680大大

記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