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S5500 更換偏光膜疑問

楼主(2016-07-08):
這就是本次的主角

面板型號

面板給威猛先生弄壞了

第四張圖,面板正面外框

面板背面

這個電視之前圖像清晰,聲音正常,因此只要換外膜就會好.
看了很多網路有關 換偏光膜實際例子,發現幾乎全部都拆解到只剩下液晶面板,(就是連前面的鐵外框,也會拆掉,這樣做感覺風險更高).

昨天在淘寶,搜尋偏光膜的時候,偶然看到一段更換偏光膜的教學短片,示範者,直接將壞的偏光片,沿著外框的內側邊緣,用美工刀劃出來,完全沒有拆面板,但是他更換的是個小尺寸顯示屏,20英寸大小的外偏光膜.
我的疑問是,我這個電視,如果只要換外膜,是否可以像上面所說的教學短片那樣,不拆面板呢?
這樣做有什麼壞處/影響呢?
請版上大大,多多指教提供意見.

网友A:
從圖就可以看出 ,如果不拆鐵框,偏光膜會有一小小部份被遮到,怕會撕不乾淨
(可以先不拆框 撕看的到的部份, 之後再拆框 清除剩下遮住的部分)

而貼時  玻璃基板 和 鐵框 多少會有高低差 ,怕不好壓膜,而產生氣泡

而且不拆框貼,偏光膜尺寸恐怕會多出要切割,因為框內小小部分貼不到

网友B:
試試看就知道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就知道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這倒是真的! 做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圖就可以看出 ,如果不拆鐵框,偏光膜會有一小小部份被遮到,怕會撕不乾淨
(可以先不拆框 撕看的到的部 ...

vul5jo 大大謝謝指導,我會聽從您的指導,先不拆框撕看的到的部份, 之後再拆框清除剩下遮住的部分,這樣應該可以,減少刮掉軟排IC的風險了.
我打算找一個小尺寸的,顯示器屏幕,先試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就知道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gkjnn 大大谢谢, 我打算找一個小尺寸的,顯示器屏幕,先試一試. 現正在搜尋/購材料之中,已買了一塊0度的偏光膜,打算先做個量角器,因為家中也有兩三片小屏幕要換外偏光膜.

网友A:
引用 楼主:
vul5jo 大大謝謝指導,我會聽從您的指導,先不拆框撕看的到的部份, 之後再拆框清除剩下遮住的部分,這樣 ...

的確要很小心軟排,不然就可惜了面板

祝大成功囉!

网友C:
真的要自己動手試,破幾塊面板,你就熟能生巧,記得注意通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要自己動手試,破幾塊面板,你就熟能生巧,記得注意通風

謝謝大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確要很小心軟排,不然就可惜了面板

祝大成功囉!

vul5jo 大大 可否請教一下除膠的具體操作,我是用99%的酒精,滴在屏幕面的膠上,但是不到幾秒鐘,酒精就揮發了,膠也沒有變軟,首先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vul5jo 大大 可否請教一下除膠的具體操作,我是用99%的酒精,滴在屏幕面的膠上,但是不到幾秒鐘,酒精就 ...

其實我也是換膜新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61053-1-2.html

撕下偏光膜後多少一定會有殘留膠 有人用 去漬油 而我是用藥局買的95%藥用酒精,當然也可以到化工材料行買99%酒精,至少我95%用起來也還不錯, 如果難清 先用布 或 餐巾紙 或 衛生紙  鋪蓋在難清的部位,在用酒精將 布或其他 完全滴溼,靜置一下將殘膠軟化後,在除去清乾淨。(而有實例的是用刮刀將殘膠刮除) 不過我實在不忍刮下去,還是等他慢慢軟化,在擦去

网友D:
將酒精滴在不織布上,可以避免揮發太快!
敷在膠上頭,就像是敷面膜一樣。讓他軟化~

网友:
使用大量的酒精(99%)+3M魔布+施一點點力=清潔溜溜
力道要控制一下別弄破了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酒精滴在不織布上,可以避免揮發太快!
敷在膠上頭,就像是敷面膜一樣。讓他軟化~ ...

大大請問是否軟化後,就用同一塊不織布,將殘膠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也是換膜新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61053-1-2.html

謝,大大回覆,我試一試.

楼主:
報告一下進度,外膜差不多完全撕下,膠只除了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是否軟化後,就用同一塊不織布,將殘膠擦掉?

印象中不太能擦太多次,因為膠會附著在不織布上面。
愈擦愈髒,就要丟掉!
幾年前短暫的待過專做Mac換面板的公司,小弟當時還不知道自己在幹啥,剃刀每天都一盒盒換。

有軟板或是有線路的地方要特別小心!
可能明明有刮到肉眼甚至看不太出來的痕跡,用放大鏡看會看得很清楚orz

楼主:
現在問題來了,就是不能確定,外膜是多少度.

這張照片,是撕下外膜,剩內膜,舉起面板,自下而上影的,似乎是完全透光 (已經去膠的部分,沒有看到彩色條紋),
請問各位大大,我的外膜應該是多少度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現在問題來了,就是不能確定,外膜是多少度.

印象中外膜是用0度
貼的時候注意別讓灰塵及氣泡跑進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外膜是用0度
貼的時候注意別讓灰塵及氣泡跑進去了

謝謝,大大請問印像中,液晶屏幕型號是否相同呢? 我的屏幕是 LTY320AP03

楼主:
在對岸買了兩片偏光膜, 分別是零度和九十度,回來測試.
外膜果然是零度.

网友E:
加油! 這機型普遍都壞偏光膜(0度外膜)

网友F:
在痞酷看過很多人都使用這台,顏值佷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 這機型普遍都壞偏光膜(0度外膜)

多謝,大大鼓勵,我同時買了一片24寸四十五度的偏光片,作練習之用,但是成績嚇人,超多氣泡的,遲一些會上個圖片,給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痞酷看過很多人都使用這台,顏值佷高!

哈哈! 現在開機,是白濛濛一片,因為新的膜還未貼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