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weSonic-VP2365wb-LCD改LED燈條

楼主(2016-07-08):
大家好

ViweSonic-VP2365wb

故障原因是 一閃即滅~~

拆機後檢查電源板~~完整良好~~改測燈管確認是燈管故障

銘牌

面板型號

跟學姊買LED燈條回來改裝~~

拜讀三太子大大的文章  以及板上的分享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D%E7%87%88%E6%A2%9D

電源板正面  型號715G2824-4-5

電源板背面

局部放大   LED高壓板上的兩條黃線分別接上 ON/OFF 跟DIM=ADJ (調光)

另外的12V跟GND位置

先移除高壓板上的元件 (不知道這樣移除對不對有沒有遺漏的)

黏線

點燈 試燈成功

貼上狗皮藥膏固定~~

完修成功~

謝謝大家n_109|

网友A:
恭喜完修~
越來越像大師…

网友B:
恭喜完修~原來還有這招,

网友C:
恭喜完修
是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越來越像大師…

感謝大大 祝賀

大大別開玩笑了~~ 您才是大師中的大師  我偶爾會上去拜讀部落

我~~還很多基礎原理不懂咧!!~  需要被鞭策   指導才對n_118|

很多事 ~~ 別人沒講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原來還有這招,

謝謝大大

這招前輩們都用到不想用了!!~ 但還是要用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是高手了~

謝謝大大n_116|

高手離我還很遙遠~~~ 我只是僥倖的n_081|

网友D:
恭喜完修。
看來高壓燈管改LED也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E:
恭喜完修.小賴愈來愈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看來高壓燈管改LED也是不錯的選擇。

感謝大大

如果能換剛好尺寸的燈管~~完全不用改~~可以直上直下

我就會一樣用燈管了~~ 但 買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小賴愈來愈厲害了

謝謝大大

我真的還很差勁n_098|

很多都修不好~~

网友F:
哦~~~~~~~真是大師中的大師,

网友G:
大師出手,不同凡響,恭喜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真是大師中的大師,

謝謝 大大

我還很多都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師出手,不同凡響,恭喜完修了。

謝謝大大

我還很多都修不好~~

网友:
大大~~~~~~~~~~~~客氣了

网友:
讚!..簡單快速

网友H:
越來越厲害囉!
也恭喜你修好!

楼主:
謝謝大大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越來越厲害囉!
也恭喜你修好!

離厲害還差得遠了

謝謝大大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完修恭喜

网友I:
恭喜完修,LED可以調亮度嗎?之前改的好像都不能調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完修,LED可以調亮度嗎?之前改的好像都不能調亮度!

謝謝大大n_116|

這個應該是可以調光的  我印象中是

因為我換好測試~~沒有實測這項

看OK有亮就 收起來存放了n_081|   改天有拿出來用再跟大大確認實測能否調光  謝謝

楼主(2016-08-09):
引用 网友I:
恭喜完修,LED可以調亮度嗎?之前改的好像都不能調亮度!

回覆大大

我剛去測試!!~ 可以調整亮度的  謝謝

网友J:
這樣背光亮度會均勻嗎?呵呵,只是有點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樣背光亮度會均勻嗎?呵呵,只是有點疑問!

報告 大大

亮度均勻n_116|

网友K:
恭喜完修.愈來愈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恭喜完修.愈來愈厲害了

謝謝 鼓勵^^

但我還很遜!!~  很多修不好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大大

亮度均勻

真好謝謝你喔!謝謝你的分享論壇有你們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