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燈座電路是怎樣的接法,看不懂,謝謝

楼主(2016-07-08):
請問這車廂燈只有單條電線,如何點亮?

最近想換LED燈條,在拆此燈時發現這個燈

的電路怎感覺像是110AC的接法?

不都是12v 電瓶接出正負兩條線嗎?

麻煩高手解惑,謝謝了

网友:
那個應該是開關吧,別忘了車体通常是接地!

网友:
和cremake乕山法相同,宜流電一條線in,另以車體做迴路。

楼主:
那請問我要安裝12V的LED燈條,需要負極的話是直接連接車體即可是嗎?

那為何我用電錶量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我要安裝12V的LED燈條,需要負極的話是直接連接車體即可是嗎?

那為何我用電錶量不到呢? ...

量不到有沒有跟車架導通嗎

還是量不到電壓
'

測量白線吧  白線是在開關前 應該會有電的    還有要記得開電門   就是鑰匙要轉在正確的位置

LED負極直接跟螺絲鎖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看出線孔的地方好像有兩條線?一條接開關(白進黑出),另一條好像接燈殼。
不然就是燈殼金屬部分當負極,固定在車體(車殼接負極)。

楼主:
解決了,感謝各位
還是比較習慣拉兩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決了,感謝各位
還是比較習慣拉兩條......

拉一條線是直流的優點,可以增加空間及減少重量。這就是在飛機上的設備也大多是用直流電的。飛機本身就是一導體。

网友(2016-08-07):
對!地線是以車體做迴路為準的.冷氣庒縮機也是一條線來起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決了,感謝各位
還是比較習慣拉兩條......

觀念及實務都要兩條線.....

正 ----------+[開關]+--------+[車大燈]+
負 ----------+===[車體(鐵/金屬)]===

"看"似一條線,實則兩條線...
你自已拆下,一樣要用兩條線來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一條線是直流的優點,可以增加空間及減少重量。這就是在飛機上的設備也大多是用直流電的。飛機本身就是 ...

交流電一樣也可以搭鐵省一條線,最原始的腳踏車磨電燈發電機是交流的,也是用搭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