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小冰箱(GR-120PT) 一直運轉不同 冷凍不結冰

楼主(2016-07-08):
請問痞酷網版上的朋友,家中一台小冰箱最近壓縮機整天運轉沒有停過~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而且冷凍室的水都無法結冰~打開冷凍室背板看有沒有結冰,也還好

還有一個問題,冷凍是背板打開後.那個調節溫度的轉軸(1-2-3-4-5)怎麼都沒有任何接線= = 那控制冷度強弱的意義?

网友:
數據太少..無法評論

楼主:
:'(:'(:'(:'(:'(:'(:'( 至少有人回 感恩

网友:
數據太少

要有冰箱冷凍庫 背板後的 冷凝排看結霜情況  比較準
如果 冷凝排  有整片結一層薄霜 就是正確的  要注意 風扇轉速是不是正常
如果結 4分之3 或 一半以下 那有可能是  漏冷媒

那一個從 1-5 刻盤  應該是  控制冷藏室的風量的砸門  所以沒接線

數據越多  得到的解答  會更準確

网友:
冷凍系統塞住的可能性極高!打開就知道了

网友:
問題: 一直運轉不同 冷凍不結冰

問題有了,接下來 怎麼解決...
1. 送修 -- 直接找人...
2. 自已修修看,再說...
  A: 功力夠,就自已拆一拆,修一修...
  B: 來問問如何修,還是要拆,多拍一些圖...
    病人: (打電話給醫生)我頭痛,什麼病,怎麼治------- 有那麼厲害的醫生嗎?

网友A:
恩...如果你要送修的話,麻煩撥打新禾TOSHIBA的電話 ! 除非你的冰箱是大同代理的 !
網路上有一個自稱東芝的電器行,千萬不要打去那裡,他什麼電器都有維修 ! 修好隨他喊價 ( 更換副廠零件 ),修壞跟你解釋一堆之後電話就打不通;TOSHIBA公司的維修人員到場一定是著公司服 ,並在檢查後斟酌收費300元,結束會請你簽名開收據,並事後寄發票到你家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如果你要送修的話,麻煩撥打新禾TOSHIBA的電話 ! 除非你的冰箱是大同代理的 !
網路上有一個自稱東芝 ...

聽起來感覺你是新禾公司的人喔!呵呵

网友:
看看後面的除霜定時器是不是壞了!很多都壞這!

网友:
會不會是門上的磁條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聽起來感覺你是新禾公司的人喔!呵呵

通常最好測試的方法就是跟他講說你家的電器發爐也有請消防隊來,他如果請你改撥其他電話,並不是請技師去鑑定,他就非原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最好測試的方法就是跟他講說你家的電器發爐也有請消防隊來,他如果請你改撥其他電話,並不是請技師去 ...

說的也是

网友:
小小的建議:除霜定時器拆下來.分解後使用電子接點清潔.或把接點用水砂紙稍微磨一下.(再查冰箱門是否有漏氣)

网友:
你這台應該是漏冷媒了

网友:
調節溫度的轉軸(1-2-3-4-5)

那是調整冷凍室送往冷藏室的風門大小用的!!

會冷的只有冷凍室,冷藏室的冷度是從冷凍室送下來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