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sb風扇馬達維修

楼主(2016-07-08):
sir
想請教一下有沒有此款馬達的維修經驗

01.風扇整體

02.usb店員送電正常,馬達不轉動

05.馬達拆開後,判斷應該是碳刷無法正常接觸。(應該是較碳刷吧!!不確定)

有沒有大大可以解說能用甚麼料來代替已經沒辦法接觸的碳刷呢?
我是想說用銅導線不知道行不行??
請大家幫忙給意見唷!!
感恩!!

网友A:
接點清一清,銅片折一下
能接觸,就能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點清一清,銅片折一下
能接觸,就能解決了

sandy319大大
我上網找了資料
這種碳刷馬達裡面的電刷材質不同於"銅片"
若自行折銅片使用
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

不過我現在的電刷已經都變形,折也沒辦法定型
我還在想要怎麼解決
傷腦筋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ndy319大大
我上網找了資料
這種碳刷馬達裡面的電刷材質不同於"銅片"

FYI

這是廠商的規格 照片 不可能單賣

https://detail.1688.com/offer/37517535689.html

https://detail.1688.com/offer/37517535689.html

可以找 這種 試看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enc=u&searchfrom=searchf&t=0&k=%E9%9B%BB%E5%88%B7+%E9%8A%85%E7%89%87

网友C:
那兩個不是碳刷,沒有碳塊,
銅電刷已經磨斷了,不夠長,接觸不到,
用四驅車馬達的銅電刷焊上去,
延長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兩個不是碳刷,沒有碳塊,
銅電刷已經磨斷了,不夠長,接觸不到,
用四驅車馬達的銅電刷焊上去,

sir~
若如大大所言
用"銅"電刷可以使用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般的銅導線去處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這是廠商的規格 照片 不可能單賣

感謝大大所提供的資訊
在產品中都有提到"銅"材質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用銅導線去處理,還是我可以直接將電壓加在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sir~
若如大大所言
用"銅"電刷可以使用

銅導線太軟,容易變行接觸不到,

四驅車馬達的銅電刷片有彈性,
不會變形,接觸良好!!

四驅車馬達的銅電刷片模型玩具店應該都有賣!!

网友:
之前幫兒子作暑假作業--電磁鐵的應用(自繞DC風扇), 是直接拆小夜燈座裡面的銅片來用.

网友:
圈圈處清乾淨,有接觸 軸心就可以用
之前 修好這種馬達

网友:
修過刮鬍刀馬達跟這個差不多,大概就是用清潔除鏽的把軸心跟銅片清一下就會轉了

网友:
看圖片好像只是變型並未磨損??
如果可以用鑷子夾回來可接觸到銅軸那就可以了
之前我是修過電動按摩器拆開銅片一邊已經磨損到無法接觸到銅軸那
後來我是焊上吸錫線可以接到銅軸那馬達就動了

网友C:
看圖片不只是變型,
已經磨到便薄斷掉了,
長度根本不夠,
還是多焊一段上去吧!!

网友D(2016-10-07):
這種風扇售價190元
花的時間成本........

要殺時間的話
可以找下圖這類的馬達碳刷背板改裝

對岸的零件
關鍵字 "130四驱车玩具小马达碳刷轴承后盖配件 电机换成碳刷后盖"

网友D:
反覆思考一下
小莉莉大的建議方案
應該是最簡易&快速的

网友:
換一個耐用的馬達,比較實在。買到這種便宜東西,本來就要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覆思考一下
小莉莉大的建議方案
應該是最簡易&快速的

我老爸以前就是專門幹這種醜事的!!

网友:
坊間有電刷用潤滑油膏
在電刷片與轉子頭之間的適當潤滑
也可避免乾刷磨耗掉電刷,延長些壽命

网友D:
最近看到一篇文
關於空拍機的桨葉馬達損壞情況
也是像開版大的電刷磨斷情況
看來日後修馬達電刷案例應該也會有案例 (老式有碳刷的空拍機)
或是空拍機馬達直接更換,沒在修電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圖片不只是變型,
已經磨到便薄斷掉了,
長度根本不夠,

小莉莉
這就是我所想問的
我能不能使用銅導線
想辦法將電刷取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風扇售價190元
花的時間成本........

挖唷!!
感謝大大所提供的關鍵字
無奈運費比零件的費用高出很多很多
幾乎可以買新的了
有點浪費油了
不知道台灣是否有的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莉莉
這就是我所想問的
我能不能使用銅導線

銅導線太軟,沒有彈性,
不能緊密接觸電樞,
用四驅車馬達的銅片,
模型玩具店應該都有賣,
10元就解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近看到一篇文
關於空拍機的桨葉馬達損壞情況
也是像開版大的電刷磨斷情況

30多年前,台灣正流行八聲軌匣式放音機,
汽車的八聲道一台就要一萬多,
馬達種類規格繁多,又不好買,
八聲道一放就是十幾個小時,
碳刷損壞很多,唯有修電刷一途啦!!
其實電刷黏一黏,就可以用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多年前,台灣正流行八聲軌匣式放音機,
汽車的八聲道一台就要一萬多,
馬達種類規格繁多,又不好買,

不知道應該怎麼黏
願聞其詳
其實不瞞大家說
我從開始發文到現在
風扇還躺在那邊,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修比較好。
沒有把這風扇修好就枉費大家花時間給意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莉莉
這就是我所想問的

這張讓回到童年四驅車 還有繞馬達樂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應該怎麼黏
願聞其詳
其實不瞞大家說

這個馬達感覺跟光碟機馬達很像 可以找報廢光碟機的馬達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應該怎麼黏
願聞其詳
其實不瞞大家說

馬達電刷1

馬達電刷1

馬達電刷2

馬達電刷2

馬達電刷3

馬達電刷3

馬達電刷4

馬達電刷4

网友:
要注意用銅片替換完之固定性 才不會因轉動後鬆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