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H223HQ 電源板高壓測碳化

楼主(2016-07-08):
由於螢幕正常使用有燒焦味道,拆開看店員高壓測有碳化及冒氣泡現象。
想問一下該如何修理? 另外我在露天只找到4H.0K302.A02的電源板,有大大知道他跟4H.0K302.A10 的差異嗎?

照片

照片

楼主:
自推!!
由於板子已經碳化,打算購買共用高壓板掛在高壓側。
目前遇到幾個問題想請教
我要將高壓側斷開(OZ9933),是否直接
兩組high low side MOSFET及高壓線圈移除,HIGH side MOSFET的D端及LOW side MOSFET S端直接跳線至外置高壓板電源側
OZ9933 p11若有串聯電阻移除
OZ9933 P6 P10感覺像緩衝器降低突波,需要一併移除嗎?

另外,螢幕為22吋 我在挑選高壓板須要如何注意燈管功率是否匹配及CCFL連接器是否為大口或小口?
由於高壓板品質不一,若有優良的高壓板賣家,也可以推薦一下唷。

网友:
建議可以詢問賣家版號的相容性,比較保險的作法是買板號一樣的,以免多花冤忘錢
改通用高壓版的成本(兩管或四管,要跳線,要斷開廢棄不用的原版高壓部分),已經很接近買一張同樣的板號而不用花時間去改線路(這種一張大約200~500之間)
我如果是你比較會傾向買新版來換~~省時間摟~

楼主:
謝謝 JAZZ大的建議。
由於行號特殊,網路找不到。
已經買共用板 並將4顆包P+N的MOSFET移除,並將EN ADJ走進原本OZXXX線割斷,並跳線至共用板。
已成功運作,旦發現調整螢幕亮度似乎沒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