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 MD1096B除濕機 壓縮機不啟動

楼主(2016-07-08):
東元 MD1096B除濕機的壓縮機不啟動,這台是朋友壞掉不要的。

這台是召回的機種,於是約了時間,東元派人換了新的機板

配線圖

參考網上的維修資料,壓縮機不啟動可以直接供電AC110V測試

結果壓縮機不啟動,這樣是壓縮機掛點了?後來又將接觸點拆下
對應的二點是AC110V的輸入端,請問另一端子是甚麼用途?

拆下後的二個零件圖,裡面看不到電子零件

如果是壓縮壓掛了,就沒有維修的價值了?

网友:
先確定一下RELAY是否有確實運作及導通,

這是常見故障

另外壓縮機的啟動電容也要先看看,再來判定是否為壓縮機本身的問題!!

网友:
壓縮機有三大故障點,起動電容、繼電器、壓縮機本身。
你拆的是繼電器,線路圖上就有。保險絲在裏面。量一下吧!不行就是壓縮機壞了。
如果是壓縮機壞就回收吧!

网友A:
量啟動電譯(最後圖片的零件)
二端阻值是否為10歐姆以內~
若超過換一個試試~

若啟動電譯阻值正常~
再量一量壓縮機三端是否都有幾歐姆的阻值~
若正常~
再量一量三端任一端跟銅管是否有短路~
若短路就是壓縮機壞了~

网友B:
首先要確認壓縮機 是不是好的

依你的線路圖看   此壓縮機 沒 啟動電容跟運轉電容

先將 第五圖白色那顆  後面接腳 跟 前面那個圓孔腳 用三用電表 R X 1 檔  看是不是 有導通 (0歐姆)
第六圖 前面 那2圓孔  一樣用 R X 1 檔  (10歐姆以內)量看有無導通  如都有導通
就將 零件歸位
你的第3圖 那2點  直接送 110V 電源  那有沒啟動  如有ˋ在檢查線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啟動電譯(最後圖片的零件)
二端阻值是否為10歐姆以內~
若超過換一個試試~

感謝fireway大指點
1.二端阻值在10歐姆以內
2.壓縮機三端都有幾歐姆的阻值
3.三端任一端跟銅管都沒有短路
所以壓縮機應該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確認壓縮機 是不是好的

依你的線路圖看   此壓縮機 沒 啟動電容跟運轉電容

感謝sa2086指點
1.第五圖白色那顆後面接腳跟前面那個圓孔腳是導通的
2.第六圖前面那2圓孔不導通
所以我將黑色那顆拆開
那顆扁圓形的東西看來是生銹了不導通,是保險絲?用細紙磨光後就能導通了,
不過座也被我敲壞了,這個東西那裡買的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sa2086指點
1.第五圖白色那顆後面接腳跟前面那個圓孔腳是導通的
2.第六圖前面那2圓孔不導通

我的意思是這個零件~二圓孔的10歐姆以內阻值--
這個冷凍材料行會有賣~
網路也有~
有時電子材料行也會賣~
這叫啟動電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sa2086指點
1.第五圖白色那顆後面接腳跟前面那個圓孔腳是導通的
2.第六圖前面那2圓孔不導通

那顆名為  壓縮機啟動器
能到 冷凍材料行 冷凍行 或 有在維修的電器行 應該都能買到
只怕 有的 冷凍行 跟 電器行 不賣零件
最好是到 冷凍材料行 買
後面 接腳 有分  1腳 2腳 3腳 4腳的
只要不買到4腳的 應該都不必修改 直接插跟你舊的同腳為即可
就好是買 1腳 或 2腳的  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這個零件~二圓孔的10歐姆以內阻值--
這個冷凍材料行會有賣~
網路也有~

好的,先找零件再繼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名為  壓縮機啟動器
能到 冷凍材料行 冷凍行 或 有在維修的電器行 應該都能買到
只怕 有的 冷凍行 跟 ...

好的,先找零件再繼續,網路上找到冰箱用,尺寸不一樣,謝謝~~

网友C:
先將第五圖(過載保護器)及第六圖(tpc啟動器)包括接觸電阻石的接觸點所有的接點氧化物都清一清.在將電阻石轉向沒磨損裝上.這二個零件裝回壓縮機接上110v電源測試是否運轉.能運轉再換過載保護器及tpc啟動器.不能運轉就是壓縮機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將第五圖(過載保護器)及第六圖(tpc啟動器)包括接觸電阻石的接觸點所有的接點氧化物都清一清.在將電阻石轉 ...

  這個人終於有呼吸了!!  感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將第五圖(過載保護器)及第六圖(tpc啟動器)包括接觸電阻石的接觸點所有的接點氧化物都清一清.在將電阻石轉 ...

昨天將清潔過的過載保護器及TPC啟動器清潔後裝上,直接送AC110V電源測試,結果電源端子發出火花,立即斷電。所以還是等買到新的零件再測試了,謝謝~~

网友D:
先手動強制起動,會起動就是PTC,這顆小玉西瓜很容易束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手動強制起動,會起動就是PTC,這顆小玉西瓜很容易束心

過載保護器及TPC啟動器已經訂貨了,等貨到了再試,謝謝~~

网友E:
樓主您有勾表嗎,請裝上ptc並確認沒接錯線,勾表上壓縮機白或棕線(就是壓縮機輸出入線),再上電看電流,如果束心電流應該很高

网友:
應該是束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將第五圖(過載保護器)及第六圖(tpc啟動器)包括接觸電阻石的接觸點所有的接點氧化物都清一清.在將電阻石轉 ...

過載保護器跟tpc啟動器裝上去後,tpc啟動器的接點接觸不良,上110V市電會起火花,所以沒有再繼續試下去,等新買的零件到了再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您有勾表嗎,請裝上ptc並確認沒接錯線,勾表上壓縮機白或棕線(就是壓縮機輸出入線),再上電看電流,如 ...

tpc啟動器接觸點會起火花,沒繼續試,等零件到貨再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