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2EV700S 液晶面板破裂有無替代面板型號

楼主(2016-07-08):
請問Toshiba 32EV700S 液晶面板型號是LG LC320WXN (SC)(C1)
在拍賣上找不到相同的型號
找到的是以下型號不知道能不能替用
LC320WXN(SB)(C1)
LC320WXE-SCC1

网友A:
LC320WXE-SCC1_LG
LC320WXN-SCC1_LG
我看了一下  引腳可用,但是大小有差別

LC320WXN-SBC1  沒看到資料  你參考其他的看看!!

网友B:
要看您這台固定主機板跟電源板的方式~
看鎖點能不能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320WXE-SCC1_LG
LC320WXN-SCC1_LG
我看了一下  引腳可用,但是大小有差別

eson0724 你好
感謝你的資料
我看資料長寬都一樣
不知道是什麼大小有差?

我如果只將好的液晶面板換上
沿用原本LC320WXN-SCC1 的外框燈箱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您這台固定主機板跟電源板的方式~
看鎖點能不能合~

我是想單換液晶面板
沿用原本LC320WXN-SCC1 的外框燈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單換液晶面板
沿用原本LC320WXN-SCC1 的外框燈箱

應該可以~
怕面板上方的panel 放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單換液晶面板
沿用原本LC320WXN-SCC1 的外框燈箱

不一樣喔!!  大小有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C320WXE-SCC1_LG
LC320WXN-SCC1_LG
我看了一下  引腳可用,但是大小有差別

大大 不知道你有沒有LC320WXG (SC)(K2) 這面板的pdf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樣喔!!  大小有差!!

目前是打算只更換液晶面板(玻璃)的部分
這樣鐵框(燈箱)的大小就不影響了

但是液晶面板(玻璃)的引腳也是通用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大 不知道你有沒有LC320WXG (SC)(K2) 這面板的pdf檔嗎?

我只查到接近的  沒你要的檔案!!

通常引腳定義相同  多是能通用  但是供電要注意 有些供電的電壓會不一樣,不能搞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查到接近的  沒你要的檔案!!

通常引腳定義相同  多是能通用  但是供電要注意 有些供電的電壓會不一 ...

PDF 內的30 PIN 引腳定義應該是主板到邏輯板(T-CON) 的引腳定義吧?
液晶屏(驅動電路板)到T-CON 的引腳都是相同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查到接近的  沒你要的檔案!!

通常引腳定義相同  多是能通用  但是供電要注意 有些供電的電壓會不一 ...

是喔 吃12v 左邊供電的  但不知道他是幾隻腳位的

vizio e321viln 畫面異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PDF 內的30 PIN 引腳定義應該是主板到邏輯板(T-CON) 的引腳定義吧?
液晶屏(驅動電路板)到T-CON 的引腳都 ...

這PDF是液晶屏的,主板有主板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PDF是液晶屏的,主板有主板的,不一樣!!

我知道PDF 是液晶屏的
PDF 的引腳定義應該是藍框部分(主板到T-CON)
紅框部分(T-CON 到液晶驅動電路)
如果籃框部分定義都相同
那液晶屏就都可以通用??

网友D:
我有一台32EV700S插電即綠燈啟動,黑屏
你這台賣我,或是我的賣給你,或許能就救回一台
我在岡山,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32EV700S插電即綠燈啟動,黑屏
你這台賣我,或是我的賣給你,或許能就救回一台
我在岡山,你呢

我在桃園
只買面板要多少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桃園
只買面板要多少錢?

這台面板經同行幫忙測過,是好的
面板,自取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面板經同行幫忙測過,是好的
面板,自取1000

我在桃園
可能沒辦法跑到高雄自取
看來只能在北部找找有沒有可以替代的面板
能找到的面板大部分都在南部
在北部的幾乎都沒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桃園
可能沒辦法跑到高雄自取
看來只能在北部找找有沒有可以替代的面板

主板比較小,好交寄
還是你的主板賣給我~ 價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台面板經同行幫忙測過,是好的
面板,自取1000

這是三太子的俊照嗎????

那我們的年紀相近.......(正負10歲)

不知是誰正誰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