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EM-46Z826-開機有背光無影像

楼主(2016-07-08):
大家好

廠牌型號-聲寶-LEM-46Z826

故障情況:

上電有待機燈~可轉成綠燈~有背光~但無影像按其他選項均無影像顯示

等待一段時間自動轉回紅燈待機(這個是正常的保護<<這樣說對嗎?)

銘牌

面板型號

站內搜尋型號找到

oem大大的發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highlight=LEM

於是我想這台也是通病~~中一樣的問題吧!!~

還好有前輩的文可以學習~~

所以直接鎖定 主機板上的 兩顆3484A

主機板型號 QPWBG6004T1G

趁開機時 有背光的狀態下測量電壓

開開關關好幾次才完成測量

但是我不懂測出來的意思?  ~~ 雖然我有拜讀oem大大發文裡的PDF檔案

但是唉~ 看不懂意思!!~  只看懂電壓輸入跟接地n_081|

所以這樣的情況中!!~  3484A是有故障情況嗎?

若是的話~~就找到問題點了~~~但是我沒有熱風槍

所以也沒用過!!~  這只能付費徵求人才  大師幫忙施工了n_097|

再麻煩大家指點一二~ 多謝n_109|

网友A:
解焊這個不需要熱風槍,左右各焊一包錫,焊槍加熱錫手速快點趁錫還沒凝固之前將晶片取下~

网友B:
過戶就修的好n_159|
不在那兩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焊這個不需要熱風槍,左右各焊一包錫,焊槍加熱錫手速快點趁錫還沒凝固之前將晶片取下~ ...

印象中下面有散熱

网友:
啊,那還真要用熱風槍,或者返修台也可以

网友A:
底部如果有散熱片,真要拆那顆,也可以土砲,把二邊的腳剪掉,再用打火機烤晶片或者用烙鐵應該能行,要注意別烤到其他的零件~
看起來,右邊的晶片有問題,沒輸出電壓,右邊那顆PIN 1量到的電壓是 6.1V?
PIN 2 電源輸入
PIN 3 電源輸出
PIN 7 控制穩壓器(3484)開啟或關閉

网友C:
有背光無影像,應該先查面板供電

T-CON  保險有沒燒斷,主板到T-CON的電壓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過戶就修的好
不在那兩顆

回beer大大

這台我想修好自己看n_118|

楼主:
oem大大的發文

那偏有提到散熱問題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如果有散熱片,真要拆那顆,也可以土砲,把二邊的腳剪掉,再用打火機烤晶片或者用烙鐵應該能行,要注意別烤 ...

謝謝大大的技術教學但.........這樣的土砲方式

主板被我毀了機率很高n_118|

右邊那顆PIN 1量到的電壓是 6.1V  <<<當時量測是這樣~~不知道有沒有誤量

剛剛再度測量確認是 6.1v

左邊那顆PIN 1量到的電壓是 16.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背光無影像,應該先查面板供電

T-CON  保險有沒燒斷,主板到T-CON的電壓有沒有!! ...

謝謝大大

提供檢修方向!!~  不說還不知道這個步驟要確認~~

謝謝又增加一次的經驗學習~~等等立馬去看看保險有沒燒斷

晚點回報

回報大大 剛剛測量結果如下圖

保險沒斷~~ 電壓不足 (是不是12v才正常呢?) 還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xgNL6NoUo

感謝大大

提供教學連接~~

但這塊主板上~~旁邊都是電容還有小小的元件

所以暫不打算 冒險自己來~~   之前我有嘗試過一塊高壓板結果失敗了  整塊毀了

經驗不夠 練習不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提供檢修方向!!~  不說還不知道這個步驟要確認~~

把你的TCON邏輯板輸入接頭拔掉,量主板輸出至TCON電壓看供電(應是12V)是否正常,若正常TCON有吃電壓的情況或是主板本身輸出瓦數不足,若仍是2.1V,請循線路從主板輸出電壓點往回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TCON邏輯板輸入接頭拔掉,量主板輸出至TCON電壓看供電(應是12V)是否正常,若正常TCON有吃電壓的情況 ...

好的~~謝謝大大指導

立馬研究 測試  再回報

回報大大

网友:
步驟一 移除兩條屏線~~ (未接上電源)

步驟二 試插紅色 應當是正電(未接上電源)

此時電表未開 電源也未開

步驟三 跑去插上電源 紅色待機燈亮

於是打開按鍵開關 綠燈亮起~~正準備用電表測量時

主機板上一到閃光~~ 啪的一下 3484A燒掉了~~

請問我做錯什麻了嗎??  還是時間到了3484A跟我說再見

請指教n_081|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大大指導

立馬研究 測試  再回報

供電不正常,你量的那顆是保險絲,導通是正常

但是電壓被拉低了,你是是把保險絲先拆掉

主板供電到T-CON 恢復正常值  那就是T-CON的問題了,反之主板要查!!

先確認故障點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大大指導

立馬研究 測試  再回報

我也好想知道你作錯了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電不正常,你量的那顆是保險絲,導通是正常

但是電壓被拉低了,你是是把保險絲先拆掉

喔喔!還可以拆下保險絲,但若拆掉後是否需要拉一條電線,不然取下保險絲就斷路了對嗎?,但最新的情況是確認主板問題^_^…因為燒毀了3484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喔!還可以拆下保險絲,但若拆掉後是否需要拉一條電線,不然取下保險絲就斷路了對嗎?,但最新的情況是 ...

拆保險是要判斷供電來源的穩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保險是要判斷供電來源的穩定性!!

原來如此~~了解理論~~

實務還想看一下 怎麻做的^^  謝謝大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大大指導

立馬研究 測試  再回報

是不是拿探棒手抖了一下去短路到了... 才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拿探棒手抖了一下去短路到了... 才燒了...

我印象中正準備 用針要插之前~~

奇怪腦袋不好~~    還是以後在監視器下工作就會有紀錄了 哈哈

网友F:
對!  一定拿探棒手抖不小心短路才會燒壞元器件我有過經驗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  一定拿探棒手抖不小心短路才會燒壞元器件我有過經驗  ~~~~~~~

應該也是這樣~~  一定是我誤觸了n_130|

网友G:
那顆3484A有時候很奇怪.

第一顆輸入24V輸出12V,第二顆輸入12V輸出5V

一般只要電壓都對而且沒其他故障點,都可以開機.

但我遇過電壓都對但開不了機,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將兩顆3484A都換掉.

結果竟然可以開機了,而且熱機一整天都沒事.

我無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顆3484A有時候很奇怪.

第一顆輸入24V輸出12V,第二顆輸入12V輸出5V

感謝大大 分享~~

目前進度是 買回兩顆 3484A IC   共90元

但!!~  目前所以若要更換需要用熱風槍 (我沒有此設備)

或者有前輩說用BGA 會更好~~~

所以目前卡關施工的部分!!~~  再靜待處理中~~

3484A很奇怪喔!!~  只能說這是聲寶公司的陰謀n_118|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分享~~

目前進度是 買回兩顆 3484A IC   共90元

to小賴大:一開始你方向應該有誤.聲寶通病是亮紅燈.無法開機才是換3484...方向應朝TCON量測電壓是否正常.
還有3484很好換.不要緊張.樓上前輩已有說明..柷你好運

网友I:
用雙烙鐵.就可請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雙烙鐵.就可請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H:
to小賴大:一開始你方向應該有誤.聲寶通病是亮紅燈.無法開機才是換3484...方向應朝TCON量測電壓是否正常.

好的~~  謝謝大大的指導~~

TCON量測電壓 我還不懂如何測呢?  功課還做得不夠n_081|

3484~~ 很好換喔!!!  這個~~ 看前文都說有散熱的問題

說要用熱風槍!!   目前還沒有把握自己用烙鐵換>< "  擔心又被我搞壞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雙烙鐵.就可請下來

這個~~ 看前文都說有散熱的問題

說要用熱風槍!!   目前還沒有把握自己用烙鐵換>< "  擔心又被我搞壞 哈哈

而且目前還只有  101支烙鐵n_118|

期待冬天來臨~~   再過去打擾n_087|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 看前文都說有散熱的問題

說要用熱風槍!!   目前還沒有把握自己用烙鐵換>< "  擔心又被我搞壞  ...

o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