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ASUS N81V 無法上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6-07-09):
機型:華碩ASUS N81V

型號:N81A

故障情形:開機馬上斷電且無法再次上電

過程:
大家好,此機故障一波三折所以PO上來分享給大家~~

板上前輩們看到故障情形應該就馬上知道問題點了,小弟功力還沒辦法~故以下是一步一步查修過程

先看主機板全體配置

主機板板號

一開始是猜後端有晶片短路,導致保護電路啟動

所以拆下主板後先量測各大電感皆沒短路,先排除是短路引起的斷電

再來是拆掉CPU跟RAM,空板下再測一樣會有相同問題,所以問題點先集中往前端查找…

首先先量待機時35V皆有,且電壓還滿標準的

沒步了,先重燒錄BIOS試試,無效n_152|

真的沒步了,開始亂猜,會不會是EC有問題?

量EC條件PCR,電壓~有4.85v,CLOCK有電,RST~有3.3v

再來量BIOS訊號沒斷腳皆正常…

完蛋,不會了…此時想到一句廣告台詞~喝了再上!

休息還是有用的,有人跟我一樣有發現問題嗎?為什麼EC要吃5V的電壓??

看EC線路圖供電是+3VA線性電壓

往前查找+3VA原來是由+5VA線性轉換出來的,量測輸出真的有4.85V明顯不正常

找供電芯片旁邊一下就找到SI9183位置了

換了新IC後標準的3.3V出來,測試開機OK燒機OK~

嘿~~完修

結果放了一天,再試變成完全不上電n_030|

再次拆開,量測昨天換的SI9183供電正常呀,但35V卻沒了?

先量35V供電芯片TPS51020的EN腳9、10沒電,所以35V沒有

查找發現是EC未發出VSUS_ON訊號,一樣檢查EC的PCR發現EC_RST只有0.72V明顯異常,EC一直處於RESET狀態

下圖為EC RESET電路

對應板上位置在

U3002未安裝,所以故障有可能為1.EC_RST腳內部低阻抗 2.溫控保護電路啟動

先段開保護電路,從R3034下手先拆掉,再次量測RST腳電壓恢復正常

代表非EC造成,焊回R3034後先拆THERMAL_TRIP#(CPU過溫保護)腳後電壓還是被拉低

所以問題在OS#_OC(MB過溫保護)這個訊號啟動導致EC一直在RESET中

來看OS#_OC這個電路

由G780這個IC來測溫,此IC的1腳VCC為+3VS供電,但前面有說35V皆無,故非此IC啟動造成電壓拉低

先拆下G780驗證也非IC故障拉低OS#_OC

那故障處在哪?

原來OS#_OC腳還有接到風扇PWM電路

編路D5001處,不知此雙二極體在哪只能一路由G780 4腳開始延路爬爬爬…

首先發現線路好像有腐蝕現象

刮開看還好銅線未腐蝕斷線,補上焊錫保護

最終發現D5001位置,紅圈起處

量測果然有漏電現象(有阻值),二極體逆向應該完全截止才是

換掉此雙二極體後,EC_RST以恢復HI電壓

此機終於修復囉n_060|

結論感想:

繞了好久終於找出問題並修好此機,有些人會直接把保護拿掉,風扇定期清理的話其實並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我想高手們看到最初的問題應該會知道要往保護電路找

小弟只能一步步慢慢來,最後還是成功了~但好累…:on_071|

維修並不是什麼難事,細心而已

最後還是謝謝板上前輩的教導我才能修復此機,THX

有幫助到痞友的話還請不吝加個分,謝謝~~

网友:
好精采的維修實力~實在太厲害了

网友:
不得不讚樓主真是 "專精"

网友:
太強了,恭喜完修

网友:
天啊!!~  超強的高手n_116|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修這主板一定花費許多精神,值得我們學習,而且不吝分享!感恩!

网友:
能修好就是不簡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功力已經算是Pro級的了!

网友:
好樣的!!! 不輕言放棄~~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抓兩次問題真的很厲害~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 寶貴的技術與維修經驗 ;請教樓主 +3VA如何變成+3VA_EC? 可否秀個電路截圖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 寶貴的技術與維修經驗 ;請教樓主 +3VA如何變成+3VA_EC? 可否秀個電路截圖 ,謝謝。 ...

酷友你好

上面有+3VAO的來源IC,下圖是+3VAO轉名稱成+3VA

+3VA轉名稱成+3VA_EC

轉名稱用途除了好查修外,用來隔離負載所造成前端異常(短路、異常耗電等)也很方便

网友A:
感謝ERIC530 大的指點,另外請教 EC的 CLOCK有電 ,如何知道是正常的 ?一般都是要用示波器去量晶振, 小弟沒有波波, 所以想了解晶振如果用三用電表去量 ,如何可以判斷晶振是好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ERIC530 大的指點,另外請教 EC的 CLOCK有電 ,如何知道是正常的 ?一般都是要用示波器去量晶振, 小弟 ...

沒辦法喔
電錶能做的事有限,一般量測只能先"假定"CLOCK量起來是正常的機率偏高
若是修到後來真的沒步
在沒波波的情形下就把CLOCK殺了吧n_116|

网友:
謝謝 圖文並茂 學到好多 謝謝大大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高手有接修理dell inspiron 7420 不開機故障問題(充電燈橙色與白色閃碩)?或推薦台北市價格公道維修點,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高手有接修理dell inspiron 7420 不開機故障問題(充電燈橙色與白色閃碩)?或推薦台北市價格公 ...

論壇裡,阿水大及Jackchen681大都有幫大家維修筆電,不過都在外地,不堅持在台北修的話,可以私訊他們!

网友:
太厲害了....圖文並茂....

网友:
真是專業中的專業 !!!!!!

网友(2016-08-13):
真是厲害!很佩服。尤其無私的精神,值得學習。讚!

网友:
恭喜完修-圖文並茂

网友:
超強!!極.細心的高手阿!!!

网友:
恭喜樓主,成功修復。

网友:
厲害!我看線路就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