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ADVANTEST TR6847 數位電表 檢查 Part II

楼主(2016-07-09):
上一篇我們說到為了要能讓它比較能因應長時間工作,要先把0Ω 電阻從100V 的繞組改到120V 繞組。
http://bbs.pigoo.com/thread-61178-1-1.html

把原本的0Ω 電阻拆下,改焊到電路板背面。

加上熱縮套管後再焊上就大功告成了。

開機試試吧!自檢通過後就可以使用了。

allen388399 告訴我,這台TR6847 開機後數字會亂跳,我試了很久都沒有這個問題,後來想到一個現象。
以下是這台TR6847 的操作面板。

按下了下圖的AUTO 按鍵後,TR6847 的數字開始呈非常快速的跳動,因為靜態照片無法顯示,大家就想像一下了。

比較高級的電表幾乎都可以調整它的測量速度,以這台TR6847 來說,只要你按了下圖RATE 的按鍵,那每按一次,顯示器會依:FAST(5 次/秒) → MID(2.5 次/秒) → SLOW(1.25 次/秒)顯示,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這個按鈕是在FAST,那1秒顯示5次的情形是不是就如同allen388399 說的那種數字亂跳的情形?
我把RATE 按在SLOW 先讓它回到如同一般電表的顯示速率,同時因為TR6847 有內建鋰電池(請參照Part I 照片),所以它會記憶起來,重開機後不需要重新設定一次。

這台TR6847 可以"手自排兩用",也就是在RANGE 這個區塊,你可以選擇是要讓它自動換擋(AUTO),或是按DOWN 或UP 按鍵回到手排擋。

不管是自排或手排,都可以搭配RATE 按鍵讓使用者決定何種顯示方式。

另外在RATE 按鍵的右邊有一個NULL 的按鍵,NULL是歸零的意思。
不過請注意,這個歸零鍵並不是實際儀表的校正歸零,大家想一下電子秤,我們在電子秤開機完成後,要開始秤之前一定會先歸零,或者我們有時會把被秤物放在籃子再放上電子秤,那在測量之前這個籃子必須先放在電子秤上,這時你一定會先按電子秤的歸零鍵,也就是先扣籃子重量的意思。

實際測量一個9V 積層電池看看。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如果要儀表保持很精確,那每年都得送去校正,大家不要看一台數位電表,要校正的儀器都是非常昂貴,所以校正的費用也不便宜,至少需要有標準直流電壓產生器、標準交流電壓產生器、低誤差標準電阻及比TR6847 更高檔的電表等等才行,因為精密的儀表每一個測量功能的每一個檔位都要做零點及滿程校正,如果校正的儀表不比待測儀表準確,那校正就毫無意義。

有件事要注意一下,如果TR6847 你是買二手的,那應該不會附原廠的電源線,它的電源線是一般的品字插頭,但是原廠內附電源線品字插頭靠近電線這端的外唇比較小,如果用一般的品字線就要削掉一些,否則會接觸不良。
大家比對一下下圖的紅色箭頭部份應該就了解了。

allen388399 要來拿回去之前請確定我在家再來拿。

网友A:
恩,去十次大概只有一次在而已,也不曉得跑去那裡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去十次大概只有一次在而已,也不曉得跑去那裡混

嘿嘿!先打電話給烏骨雞學姐,確定我在家再過來。

网友:
幾乎大多號稱高級電表都有 (多次顯示/秒)  的功能。
可是看著眼都花了,
這功能是給GPIB連線繪曲線用嗎?

网友:
這台電表應該是正常沒問題的,只是測量速度調的太快造成量測時數字會跳的錯覺